清理杂物找出2条内存,能否改路由器?

楼主(2019-04-08):
请问这2个内存适合用做路由器内存吗?改tplink 842 541这种低端路由
内存条是双面16颗的内存,1G还是2G的内存条,忘记了

网友A:
8bit颗粒恐怕不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bit颗粒恐怕不好用吧

这个是8bit的吗,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8bit的吗,不懂啊

正规的台式机内存,凡是每面8颗粒的,一定是8bit的。

网友:
能改只要你敢叠,8位叠16位不过飞十几根线而已。

网友B:
6楼正解。我手里还有好几条1G的一代内存,用来改路由又没那叠焊的水平。

网友:
8位的,路由器需要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楼正解。我手里还有好几条1G的一代内存,用来改路由又没那叠焊的水平。

没那本事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8位内存颗粒,双面都有颗粒的内存条每个颗粒都是8位的,你这好像是32M的颗粒,改路由最好16位颗粒,找那种单面颗粒的内存条肯定能用,8位叠焊太麻烦!!飞线几十根!你可以淘宝买颗粒,也不贵两三块钱一个,十几块钱包邮!!

网友:
老内存很便宜的,买几个颗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