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还是上次的主板,开机哒哒声,主板上的2R2发出的声音

楼主(2019-04-08):
求助大神,还是上次的主板,上次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7&page=1#pid189866开机哒哒声,换了贴片电容问题依旧,另上次的电容没有坏,是原来板子有高频啸叫我点了502胶水,给忘记了,今天换了新的,然后开机还是之前的问题,开机哒哒声,这个有时候还能开机,开机就没问题提了,今天拆下了主板扬声器,发现是主板上的2R2发出的声音 ,这个是电容还是电感,万用表导通档测的是断开的,如果是电感怎么判断电感型号,外观大小10*10*3mm,会不会是这个元件坏掉了,还是其他元件损坏引起它哒哒叫。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大多是外围MOS或IC的问题。

比如上下管开启时序错误。
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可以先代换电感,直接找体积差不多的2R2(2.2uH)代换即可。

网友:
2.2UH,电感用万用表测的话,只能用蜂鸣档测量通不通大致判断好坏了。

你上个帖子里的电容都烧短路了,最好仔细查查有没有其他电容或者MOS短路了

网友:
一般电感叫都是线路里有短路的了,查短路吧

网友:
看你这路好像是5V的吧,换左边两个MOS试试看

网友:
估计你的负载有短路

网友:
电感焊接不良是会啸叫的,尝试更换下试试,2R2标示一致差不多即可

网友A:
j1900还是1800的WTM的12*12主板?我有同板双网口的。响是后续有短路,打嗝保护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900还是1800的WTM的12*12主板?我有同板双网口的。响是后续有短路,打嗝保护发出的声音。 ...

1900的,没学过电路,纯就是爱好,检修有点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