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3.5寸西部数据加密移动硬盘盒电路板故障,灯不亮,硬盘不转,怎么解...

楼主(2019-04-08):
3.5寸西部数据加密移动硬盘盒电路板故障,灯不亮,硬盘不转,怎么解决
西部数据my book Elements 3.5寸移动硬盘指示灯不亮,硬盘不转,怎么回事,
内置的硬盘是好的,12v电源适配器和usb3.0数据线也是好的。
目前:
1.使用电源适配器,接USB数据线,连电脑,移动硬盘的LED指示灯不亮,内置硬盘不转,但是12v外接电源是好的(万用表测试)。
2.把硬盘拆出硬盘盒,挂到台式机,硬盘可以转动,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硬盘未初始化(加密了),
估计是硬盘盒的那块三角形电路板出故障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电源接口电压正常。
3.到路边的电脑维修店检查,他们说移动硬盘盒的三角形电路板有电压啊,不知道硬盘为什么不转。
4.到电脑城的硬盘维修,数据恢复的地方检查,换上相同的移动硬盘盒的电路板(4061-705094-001),接上12v的电源适配器,硬盘盒的led指示灯亮了,通过usb接口,接电脑,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可以识别移动硬盘,显示硬盘容量,呈未格式化状态,数据还是加密状态。
百度无数资料,看来要解密,还是得靠原盒子的加密芯片,否则无解。
那么这块硬盘盒的电路板,到底是什么故障呢,看上去比电脑主板简单多了,能不能直接修这块电路板?
里面有好多动作片,舍不得格式化做普通硬盘使用。
也幸亏当年制作U盘pe系统的时候,一不小心点错盘,就把这个加密的移动硬盘格式化了,急急忙忙去电脑城买了一个希捷的2tb的监控盘回来恢复数据,把历年的无数照片恢复过来,并rar加密后,存到网盘了,不然,遇到加密的板子坏了,直接玩玩。
淘宝有针对西数4061-705094-001这块加密板解密的,但是报价580,肉痛啊,感觉还是修板子便宜,省事,不行的话,就丢在一边,等技术成熟了、简单化后,自己再折腾折腾,目前百度出解密的教程,但是要再买一块正常的板子,飞线等,还是得要用原板子的加密芯片,太复杂了。

网友A:
sata to usb3.0转接卡而已

网友B:
就一块转接卡,灯不亮盘不转嘛查供电喽,说不定只是插口接触不好

网友:
这套图几天前在哪看见过   尤其是这张 印象特深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收同型号板子将8脚加密芯片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块转接卡,灯不亮盘不转嘛查供电喽,说不定只是插口接触不好

修主板的不是傻瓜,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 to usb3.0转接卡而已

转接没有用,没有加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想法,收同型号板子将8脚加密芯片换上去。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暴力插拔吧数据阵脚弄脱焊了, 我发现我的希捷移动硬盘usb母口外壳一边脚已经被我摇掉,数据阵脚全掉了

网友(2019-05-30):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傻眼了。跪求楼主解决后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
JMS538S是一个sata转usb3.0主控芯片,pm25ld020 是一个存储芯片,数据加密资料应该就是在这个存储芯片里面,如果里面的软件丢了,或者器件本身硬件出问题,就完蛋了,只能恢复硬盘数据了。如果这可存储芯片没问题,可以买一个同样好的主板,替换过来,应该就可以了。我准备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D:
@gxtc-lilin 我的移动硬盘三角板修好了,分享给你:

网友(2019-08-31):
修好了没有?我的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买了一个同款的硬盘盒还是不能用,要格式化

网友(2019-12-16):
同样的机型,同样的问题,无法解决现在还在闲置。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D:
@gxtc-lilin 我的移动硬盘三角板修好了,分享给你:

请问可以卖给我搬flash吗

网友:
把硬盘折下来,直接装到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