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摄像头多大程度上是通用的?

楼主(2019-04-08):
几年前买过一个HTC m7,质保期之内手机摄像头坏了,邮寄回去之后厂家把我换了一个摄像头,更换完之后成像非常模糊

如果我再想换一个清晰的摄像头的话,在哪儿买这样的摄像头?

网友:
去淘吧,搜同手机型号的摄像头就行,有可能外观会有点区别

网友:
接口都通用,只是fpc可能不同

网友:
型号还是要相同,可能别的接口相同不一定有驱动

网友(2019-05-08):
配mtk和高通的,就不通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