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老师 普及德国慧鱼 钻头 的知识

楼主(2019-04-08):
求老师 普及德国慧鱼 钻头 的知识  如图 就是照片 这种 和普通的钻头比中间多一坨金属  这是 什么钻机 用的呀 好像查了下 是冲击钻用的  网上的资料太少  有行业老师  希望不吝指教 普及下知识

网友:
难道是固定深度的东西??

网友:
14x40 14是钻头直径 x40大概是深度吧

网友:
如果是第三图那个的话,猜测是防尘罩吧?但看后来的几个图,可能是定深度的?

网友A:
这是圆炳电锤的钻头 看图示 应该是顶在墙上 使打出来的眼垂直于墙面不倾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圆炳电锤的钻头 看图示 应该是顶在墙上 使打出来的眼垂直于墙面不倾斜用的 ...

朋友 分析的 很有道理  看那一坨金属 好像类似有胶垫一样

网友B:
化学锚栓 钻孔用的 应该是确保钻孔不出现伞形
补上一张全一点的图
网上搜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圆炳电锤的钻头 看图示 应该是顶在墙上 使打出来的眼垂直于墙面不倾斜用的 ...

不对吧,看那坨东西的安装位置,打孔的时候顶不到墙,等孔基本打完了才能顶到墙,此时孔已成型,就算发现斜了还能修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化学锚栓 钻孔用的 应该是确保钻孔不出现伞形
补上一张全一点的图
网上搜到的

图里似乎是为了特意打出圆锥形的孔吧

网友C:
给特殊倒锥形化学螺栓打孔用的,定型化学锚栓底部需要扩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化学锚栓 钻孔用的 应该是确保钻孔不出现伞形
补上一张全一点的图
网上搜到的

看明白了 这是为了打出来一个完美的锥形孔而设计出来的 打完孔 电锤再上下左右摆动 这样打出来就是口小里大的锥形孔 可以更加牢固的固定住膨胀螺丝

网友:
论坛大神多,看了半天也没看懂,化学锚栓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学锚栓 钻孔用的 应该是确保钻孔不出现伞形
补上一张全一点的图
网上搜到的

对的 电脑坏了 没有上网 手机查到 确实是 电锤 用的 锚栓打孔用的  谢谢各位朋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特殊倒锥形化学螺栓打孔用的,定型化学锚栓底部需要扩孔

谢谢朋友 确实是

网友:
就是简单一个冲击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