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美的C21-SK2105电磁炉拆解

楼主(2019-04-08):
早上用还好好的,中午饭就不行了,自检后没有反应了。
知道问题不大,主要元器件没事,顶多也就是个阻值变化或者是太脏

楼主:
本想水洗大法的,看到不是很脏,用纸擦一下吧

网友A:
看来是铝线圈

网友:
早就是铝线了,现在你还想买得到铜线的电磁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想水洗大法的,看到不是很脏,用纸擦一下吧

美的就喜欢用这种螺丝,最早的时候没有,拿钉子自己磨了一个。

网友:
和我正在用的完全一样

网友:
废品站5块钱买的,回来把按钮微动开关全换了就用到现在

网友:
前几天爸妈拿来了一个不工作的电磁茶炉,就是按键不行了

网友:
12年就开始铝线了。。。

网友:
谢谢分享。。。。美帝电磁炉,跟山寨货差不多。。。。。

网友:
还有一个美的坏的在那吃灰,想着怎么处理呢

网友:
就拆开扫下好了???怪了

网友:
省钱了,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B:
同款,也用了5-6年了,后来跳保险,感觉也没什么维修价值就淘汰下来了

网友:
擦得锃光瓦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也用了5-6年了,后来跳保险,感觉也没什么维修价值就淘汰下来了

烧保险的修复成本大,一般lGBT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想水洗大法的,看到不是很脏,用纸擦一下吧

美的电器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铝线圈

请问哪里看出来是铝线?

网友:
感觉电磁炉,微波炉上80%的按键都是没用的。。。

网友:
铝线的漆包线盘看着很大,纯铜的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