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条硬盘电源开关线,水一贴

楼主(2019-04-08):
天气热了。机箱温度也上升了。闲着给资料盘弄个电源开关。人比较懒。资料一个月就更新两三次。平时都不怎么打开,平时资料复制就个来小时,但平时电脑晚晚都要开机。感觉仓盘挂着运行挂是白损耗。本来想买个硬盘开关板的。一看价格居然要40大洋左右,本着能省就省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把电源模组线咔嚓一剪,就自己做了条。手上只有两个这种开关有一个要上别的设备用,先接一个。等下次买了再加焊上去。线已预留了另一个开关的接头。
。。。当然每次要用时开机之先设置好开再开机。。。虽然主支持热插拨,还是怕上了电再去打开关会听到咣当一声。。。手工比较差,将就着用

网友A:
以前搞过,就12伏5伏的,两线过开关控制就行了,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过,就12伏5伏的,两线过开关控制就行了,

哪两线?求定义

网友:
只开关黄红线就行了,黑色联一起

网友:
这种开关的接触电阻时间长了会变大,或者接触不可靠,不如用MOS管来做开关。

网友(2022-05-28):
学习了,我也想搞,万能淘宝不知道有咩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