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9l10电池改造

楼主(2019-04-08):
手机编辑的,看看图片就行!

网友A:
你直接把电池正负极镍片拆掉啊,重新焊接,或者改成可拆卸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电池正负极镍片拆掉啊,重新焊接,或者改成可拆卸方式的。

正极拆了改成焊点了,负镍片加了个端子焊上,电池可以换更放便吧!

网友:
是改成可换电池么?好隐晦的发帖

网友B:
每拆一次   2只耳朵内部的卡扣就磨损一次    到最后就扣不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拆一次   2只耳朵内部的卡扣就磨损一次    到最后就扣不紧了

原装充电器我有呀!就换电芯拆下…

网友A:
你看看@lrm888 大大给你评分了,你可以参考他的老贴。
给俺的醉爱 ———— 松下EZ7411 电动螺丝刀更换电池|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00966

你这样改不行,松下7410/7411的电池本来就可以傻充-----正负极直充就行了。
如果,你想改成可更换电池的可以在镍片上加一个小块圆形铜片当触点。
你这样做还有一定危险性,如果底座松动了,电池正极皮磨破了,容易造成正负极短路,电池会BOOM。
再说,电池正负极镍片很好拆,加点松香、烙铁刀头下去,一会儿就熔开了,焊好电池的镍片后再插入保护板上,焊回去,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lrm888 大大给你评分了,你可以参考他的老贴。

改的可换电芯,正极我把镍片剪短加锡做的接点,在正中,负极镍片加端子焊上做接点,增加了厚度正好压紧!我照片发乱了又没说清楚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2020-03-28):
我改的在尾部开个洞,有螺帽,随时可以更换,就是折腾玩,另外还有1新1旧,根本没啥螺丝拧!

网友:
那个热敏电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