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唯酷画板 小米无标同款

楼主(2019-04-08):
给孩子买的写字板,一直想拆开看看里面,今天终于掉地上了,没坏啊,顺着裂缝就无损打开看看,那个屏幕不知道什么原理,简单看看吧就不大拆解了。用法:随便找个笔可以划出印,下面的清除按钮一按就没有了,不能连接电脑传输数据。

网友:
这个画板液晶,很像测试转子磁力线的磁显片,磁铁放上去没反应,估计是一种类似液晶的新型脉冲材料,一个脉冲会擦除全部。火车头驾驶室我头一次见到,以前每天上技校经常看地铁驾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