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菊水PAN35-5A 100V电压改220V,风扇加温控

楼主(2019-04-08):
10年的老电源不好使了,一直想淘个菊水的电源来用,电压要30V,电流3A以上,闲鱼的价格虚高,日前终于在38度坛看到有人出PAN35-5A的菊水,顺利收下。卖家发德邦,我这N线小县城的德邦垮了,转顺丰到手完好。
这个100V的,得改成220V的,网上有教程,是改PAN35-5AS的,很容易就改好了。同时嫌风扇太吵,一开机就转,加了一个温控开关。
这些都是别人玩过的,贴一下纯属打发无聊时光。

请高手勿笑~不过也不欢迎某些不懂装懂的半吊子胡乱指手画脚,如同我的另一篇帖子120V松下SV-3800 DAT改220V输入 。

前面板

背面。11公斤!

100V电压的风扇

俯视图。太长了!连同按钮和后面的接线柱,47厘米~

底部

内部图

楼主:
硕大的电感,据说是菊水线性电源的特点?

粗大的漆包线~

唉,就是这玩意漏磁大,嗡嗡叫的。
没有铁皮,就加一圈铜箔包裹吧!不管有无作用。

东芝管

原机有一个温控开关,100度的?

一共有三个东芝管。

立着的一块板子

标注较为详细

面板背面

风扇下面

楼主:
好了,开始改吧。
变压器输入线。蓝色的是压敏电阻,下面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块头电容。

按网友的教程来改就行。

就是这个样子。把原来并联的两组100V线圈改为首尾串联,再加一个0.01uF/400V的安规电容。

温控开关加在这儿,同时并联一个安规电容,缺了它的话,在温控断开时,电源会显示【ALM】,断开输出......

通电试机~虽然标称输出是35V,5A,其实菊水电源是出了名的余量大~

原机配的旋钮是空心的,防止乱调电压电流。于是网购两种旋钮~

结果不能用,原因是柱子太低了,而且是用胶水粘牢的~
冥思苦想半天,用热风枪加热外壳,待里面的塑料软化后,用钳子把柱子拉出到合适位置:

套上,还不错

就是这样了!

楼主:
输出电压有点误差,不到0.1V. 改天校正一下。

最后秀一下工作台。德国二手离心风机,二手HP笔记本电源降压到19V驱动,风噪声还是巨大。不过吸力也很大。

谢谢观赏,祝各位心想事成!

-End-

网友A:
旋钮指示刻度填漆  增加视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指示刻度填漆  增加视觉效果

好主意!

网友B(2019-07-14):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有点误差,不到0.1V. 改天校正一下。

工作台好评 电源按钮中评  不够漂亮  下点功夫搞漂亮点好方便我跟着学习,你这个450元的电源比我那个445元的电源零元购的外观漂亮的多的多,口水一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好评 电源按钮中评  不够漂亮  下点功夫搞漂亮点好方便我跟着学习,你这个450元的电源比我那个445 ...

哈哈旋钮就那样了。成色都差不多的,好用就行~

网友:
菊水做工不错,就是设计丑出天际,不喜欢菊水电源的样子,虽然俺也买不起

网友:
两台电源啊

网友:
菊水线性电源,比较皮实,耐用

网友C(2020-02-14):
您好,看了您改的菊水PAN35电源温控风扇,我也想改下,请问45度开关用着感觉可以吗?需不需要换高点温度的?

楼主(2020-10-11):
引用 网友C:
您好,看了您改的菊水PAN35电源温控风扇,我也想改下,请问45度开关用着感觉可以吗?需不需要换高点温度的? ...

抱歉之家没有提示有回复。45度可以了,可以的,太高了没必要,不怕热得厉害吗?

网友(2022-01-08):
工作台不错, 能有一方天地玩太幸福了!

网友(2023-05-10):
引用 楼主:
硕大的电感,据说是菊水线性电源的特点?

谢谢分享

网友D(2023-09-08):
调电压和电流的电位器有阻尼感吗?我的很松。

网友D:
麻烦问一下调电压和电流的电位器转的时候有阻尼感吗?我的很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调电压和电流的电位器转的时候有阻尼感吗?我的很松。

一般,只要数值不跳动就没事吧

网友(2025-06-14):
引用 网友D:
调电压和电流的电位器有阻尼感吗?我的很松。

这款电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