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蓝屏是内存问题吗?

楼主(2019-04-08):
        自打泡上拆坛后,胆肥了许多,什么都敢折腾一下,去年就把一块尘封已久的电脑主板弄好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3752),后来,又有热心坛友@skyantares送了显卡和内存(拆一个“诡异”的“榴莲”,顺祝坛友们国庆快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5566&page=3),算是真正救活了这货,一直用得挺好的,近段时间却频频遭遇蓝屏,又是一番折腾,终于解决了,但是问题却留下来了,发出来给大神看看。

       多次出现蓝屏,直觉是内存问题,于是用U盘引导,进行内存检测,这是坛友送的金士顿DDR2的2G存:

一共四条,用在这块磐正EP-MF4-3主板上,为了确认是哪条内存有问题,把内存逐一单条检测,结果三条没事:

有一条“见红”,这是有问题吧?

只有三条内存,不能启用双通道模式,速度会大打折扣呀。然后,想起以前这主板用的仅有的一条,这条内存原来是好的,上面还写有自己的检测日期,也是金士顿2G:

想着把它启用不又是四条双通道了吗?使用前顺便测试一下,可是现在居然连主板都启动不了,这是它的颗粒:

可见,电子类的东西真是要用,放都会放坏的。剩三条存可用。我现在只把两条用了,使用中再没见蓝屏。
我的问题是:1、两条双通道模式和三条非双通道模式,哪个更好?2、那个内存测试靠谱吗?那界面怎么看?如果是内存有问题,为什么仅用单条有问题的还能启动系统,而另一条自用那条居然却引导不了系统?难道这是坏的程度不同?3、如果两条“坏”内存,真是坏的程度不同,能不能把颗粒互换,“凑成”一条好内存?
持币等大神。

网友A:
换了也没用,换完以后你还得重新刷内存条的EEPROM。你有那个烧录设备吗?淘宝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也没用,换完以后你还得重新刷内存条的EEPROM。你有那个烧录设备吗?淘宝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个 ...

同品牌同型号的内存,也不能直接互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品牌同型号的内存,也不能直接互换吗?

不能,换了过后内存条里面的信息就变了,不重新刷固件直接装上一样蓝屏

网友:
不一定是坏。。有可能是假的,amd专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一条内存,平常使用都没有问题,也挺稳定的,但是唯独使用winrar的时候出问题,不管压缩还是解压缩,统统报错,换了就好了。那时候宇瞻刚开始做内存,拿过去问也不问就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了过后内存条里面的信息就变了,不重新刷固件直接装上一样蓝屏 ...

是说储存在闪存中的SPD信息要刷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遇到一条内存,平常使用都没有问题,也挺稳定的,但是唯独使用winrar的时候出问题,不管压缩还是解压 ...

这个应该是该应用程序问题多点的,如果机器运行其他方面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储存在闪存中的SPD信息要刷新吗?

需要重新写对应的固件到SPD里面去,而且还不能保证写完插上电脑就能点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该应用程序问题多点的,如果机器运行其他方面没问题。

当初也是两条1G内存组成双通道,另外一条内存就没问题,只要用这条就不行,换了就好了~

楼主(2019-05-16):
引用 网友B:
当初也是两条1G内存组成双通道,另外一条内存就没问题,只要用这条就不行,换了就好了~ ...

我现在又用回四条2G双通道了。只是不明白系统属性里的内存容量为啥没有准确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又用回四条2G又通道了。只是不明白系统属性里的内存容量为啥没有准确显示?

...

老铁,你换WIN7 64 位系统 就显示正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