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康铭6690C台灯拆解与维修

楼主(2019-04-08):
PS:台灯,又接了2个台灯,隔壁大叔是附近高中的清洁工,所以经常捡一些学生的台灯,暖水瓶之类看起来还比较新但有小问题没法用的。
所以我差不多拾掇了5,6个台灯,小问题如焊个线头,酒精清洗开关,电位器,大问题没时间搞得直接拿手机充电器更换,里面的电路板自己留着研究。
下面开拆了,上图

网友A:
看着差不多呀  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差不多呀  开关电源的

嗯,看着还有保险,

楼主:
大致电路为,13003+817光耦+431方案,算是比较常用稳定的,做工比较规矩。
低压方面用的2个D965分别控制冷暖两路LED。
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所以没有拍详图。

楼主:
故障为:神经病模式一会亮一会不亮,稍微动下又在闪。
最后确定是三挡开关接触不良,其他都没有问题。想想此灯搞好还给别人,不想搞什么锂电改造了,反正这个铅酸电池也是个废品,就把3挡开关取消,直接短接改成只能220V供电,此处没拍照。相信大家都会吧

网友B:
这货离护眼台灯十万八千里。。。送回去给台灯主人说下,不要给孩子用了

网友C:
是5730的灯珠吗,可以考虑买些LG或三星的高光效LED改装一下,最好是5000K和400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离护眼台灯十万八千里。。。送回去给台灯主人说下,不要给孩子用了

是的,所以我修好还给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5730的灯珠吗,可以考虑买些LG或三星的高光效LED改装一下,最好是5000K和4000K的 ...

好像是5730,但52LED才4.8W,5730单个标称0.5w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是5730,但52LED才4.8W,5730单个标称0.5w哦

这个LED灯板应该不是铝基板,我都不知道怎么把LED拆下来,以前铝基板我都是用蜡烛从底下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