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来一个康铭6693台灯拆解维修和改造

楼主(2019-04-08):
一次接了2个康铭台灯,这一个这个打算搞好先留着自己用。不说了上图。

楼主:
原边IC无光耦
2个D965并联调光
3个肖基特并联作为LED供电

楼主:
大家稍安勿躁,后面有大动作

网友A:
好的LED台灯太贵了,我又用回节能灯管台灯

楼主:
这个低压输出有点特别为两路,一路为3个肖基特并联的LED主供电,另一路为铅酸电池充电,同时为LED灯开关管的驱动。
LED照明用了3个D965,其中2个并联作为调光,一个作为220V和电池供电的隔离开关管,由另一路电源来驱动通断。
这个图有点小失误,后面有更新后的图

楼主:
症状为:开关有时能亮有时开不亮。 最后发现是带开关的电位器开关K 接触不良,见后面的电路图,焊下来搞搞就OK了。
这个打算留着自己用,所以就改造了

楼主:
改造后的电路图见红色部分,k为故障部位

找来一个手机电池座充,都差不多的,5.2V输入,4.2V输出

找来一个以前华为手机换下的旧电池,估计容量有2000~2400吧,
焊那个线头要点水平,嘻嘻

开关处理,接线

取消原来的铅酸,下面放充电板,上面放电池,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
上电,红色为充电

220V供电时LED最大亮度为1.2A

楼主:
隐藏式充电指示灯,红色充电中,大致充电电流0.28A,注万用表只能串联在充电板输入端测量,串入电池端就显示绿色灯没法测。

充电完成,绿色
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本次改造都是用的淘汰的东西,手机座充和旧的手机电池,手机电池都自带保护板这个更方便。

楼主:
这个灯板不是铝基板,想换一些暖色的5730,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下来,铝基板我还可以用蜡烛烧一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LED台灯太贵了,我又用回节能灯管台灯

节能灯不是灯板坏就是灯管坏而且都是冷光的,你可以直接换成自带220V驱动的LED灯管
而且是自然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板不是铝基板,想换一些暖色的5730,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下来,铝基板我还可以用蜡烛烧一烧的 ...

是啊,不是铝的不好拆,或者我们不会?

楼主:
这是更新后的电路图,LED取电点变了,有些电阻省略了。由于是在上班时间凭着记忆画的所以有点失误,现在这个是对着电路板图片又修正了下。
后面有空给大家在补些照片和实测的电流。
有些疑问希望拆友们能探讨下:1. 这个台灯只要插上220V高压就一直空载带电的没有开关,这样好吗?不太安全吧。
2. 带开关的电位器是软开关就是用小驱动电流开关来控制D965的大电流的通断,想把这个开关改成220V的开关不知怎么样?开关时会有电火花,而且低压和高压有交叉,一旦有问题低压就会全烧毁而且不安全好像。
3. 看起来是60个5730, 理论上单个5730是0.5W啊,但实际LED总电流是1.2A(总功率才3.8W),单个是20ma,单个功率才0.064W,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低压输出有点特别为两路,一路为3个肖基特并联的LED主供电,另一路为铅酸电池充电,同时为LED灯开关管 ...

这个图有点小失误,后面有更新后的图

楼主:
这次有补充了些图

都是FPC的,如果跳过这个插头从里面焊线头,担心搞断了,而且FPC可能都无法焊接,思来想去还是从这个插头焊线大概5x3mm大,
记得小功率尖头烙铁,快准狠,时间不能长,不可马虎,这个接头搞废了后面事情就搞大了,电池我没拆保护板,肯定很精密的

开最大亮度电池电压3.59V,电流0.96A,可能也是由于旧电池的原因。

好了,上图完毕

网友B(2019-06-25):
引用 楼主:
这个低压输出有点特别为两路,一路为3个肖基特并联的LED主供电,另一路为铅酸电池充电,同时为LED灯开关管 ...

请教一下楼主,我想这样改,去掉开关管和三支肖特基管,改变压器三根线为两路半波整流并联后,接一安的4056充电板给18650充电,电池输出接led,不知道电源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我想这样改,去掉开关管和三支肖特基管,改变压器三根线为两路半波整流并联后,接一安的40 ...

不行的,你看下我电路上的绿色的实测空载电压,5.6V给铅酸充电,其工作电压一个在4.5V电流应该小于0.5A或更小,而3.8V主照明电流工作电压在3.3V1.5A左右,可以肯定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端圈数和电压都不一样,是不对称的。
开关管是隔离作用:当用电池供电时,如果电压插入220V 也没有关系,你分析下电路如果没有开关管,3.8V会直通电池的输出端,后果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我想这样改,去掉开关管和三支肖特基管,改变压器三根线为两路半波整流并联后,接一安的40 ...

不知道你这样问的目的是啥,难道想取消那个功能的拨动开关,直接用220V一边充电一边LED照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你看下我电路上的绿色的实测空载电压,5.6V给铅酸充电,其工作电压一个在4.5V电流应该小于0.5A或 ...

原来是这样啊,我想那就把那个充电部分和拔动开关弃之不用,用供电线直接充电,可以边充边用,拔掉220伏线后就是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