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如何添加参数让银灿IS903支持自己的Flash颗粒-小白晋级+备忘

楼主(2019-04-08):
入手两个Flash,东芝的 TH58TFT0DDLBA8H,128G的,BA8H肯定是4CE,MLC的,T0DDL代表128G,L代表15nm;
本以为百分百支持IS903,就是想做个256G 903写保护高速盘;
谁知道天不遂人意,贴好后量产才发现903不支持这个Flash(不能说不支持,而是当前最新版本量产工具的数据库里没有此Flash数据);

本来打算放弃了,但毕竟128G的闪存也不便宜,所以心也痒痒,手也痒痒。
曾经给慧荣3267AE添加过东芝7DDK的参数使得能正常量产,于是想903应该也可以自己添加参数,借助网上一些零散的介绍,整理下思路,开始整改903的量产工具配置文件;

首先:
用芯片精灵和量产工具可以查看到此Flash的ID数据;

ID:983C95937AD1
既然知道了ID数据,那么我们打开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有IS903支持Flash数据参数列表
网站地址:我不知道论坛让不让发外链啊,所以就用图片给大家网址,伸手党也动动小手吧,呵呵;

https://www.usbdev.ru/databases/flashlist/flisfdini/

打开网址后,我们按键盘的组合按键CTRL+F(搜索),然后输入ID号,回车搜索;

按照我们Flash的ID在列表里搜到了,就代表肯定可以支持(个人认为);
我们把搜到的Flash的整段参数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打开903量产工具(我用的是最新版V123_06)目录,找到903_FlashDatabase_V4.08.00.24_O.ini这个配置文件,也就是Flash数据库;

打开后如下图(我用的是Notepad++,大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即可):

打开数据库配置文件后找东芝的数据列表,向下拉滚动条,一直到东芝Flash数据的最后一条,然后把刚刚复制的那段数据粘贴到这里;

我粘贴完后如下图:

有一行双斜杠开头的是注释行,用来添加文字注释并给多个数据做间隔;复制一下到新加数据的行首即可;
数据添加完以后保存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光修改这一个配置文件是不行的,相信很多小伙伴也尝试过修改数据,但不成功,原因可能就是在这里;

我们还需要修改另一个配置文件,也就是Flash数据库对应的索引配置文件,PNIndex_903_V4.08.00.24_O.ini

打开索引配置文件同样还是找东芝数据索引的最后一条,然后按数字排序添加序号,比如我这个配置文件的东芝最后一条索引到303,那么我就在下面添加一行,序号为304,那么这行怎么添加呢?很简单,按照上面的格式,把刚刚添加到Flash数据库的参数的首行(物料编号+ID)复制过来按格式添加好即可,

如下图304行就是我添加的;

注意,他的格式是:序号xx=物料编号-ID-相同ID的第一条序号(1,2...),如果你看不明白就直接加-1就完事了;
添加好后CTRL+S保存一下;然后我们打开量产工具,再插上U盘,如下图:

大家可能看到了,量产工具依然没有识别我这个闪存,不着急,我们点一下主控参数按钮,然后看一下闪存ID,如下图:

我们看到了他这个ID并不是:983C95937AD1,而是:983C3C959593937A7AD1D1;
所以我想,只要从新添加参数,把参数ID修改为983C3C959593937A7AD1D1,应该就可以了;

具体操作,还是先打开903_FlashDatabase_V4.08.00.24_O.ini在东芝最后一条添加,添加内容就是刚刚添加的那段参数,只需要把有ID的地方都修改为983C3C959593937A7AD1D1;

如图:

保存 一下,然后继续修改索引参数配置文件,在东芝索引最后一条再添加一个索引,如下图:

添加完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再打开量产工具,并插上U盘看一下:

看到了吧,已经可以识别了,但是显示闪存的物料编号不是我的Flash的实际编号,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把数据库配置文件和索引配置文件里面的物料编码修改为实际的就行了;修改后如下图:

对应都修改完保存一下,然后再打开量产工具看一下是不是正常显示了;

既然正常显示了,我按F9,点强力擦除,可以正常擦除闪存;

然后拔掉U盘再插上,等识别出来以后配置下必要的参数后点开始开卡;

一切顺利,量产成功,如下图:

美滋滋,来个AS跑分图:

我把新增了TH58TFT0DDLBA8H的工具分享一下,有需要的拿去,后面我还会抽空把所有IS903能支持的,但量产工具数据库里没有的数据整合 一下来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也有需要,那就顶顶帖子吧,反正帖子沉了,我也就不上传了,保持前排,我就上传;

最后发个小AD,淘宝搜琪加U盘就可以找到我店铺了,告诉我是数码之家来的都有折扣;不买的也去给个收藏支持,谢谢了;

=====有不会弄的就到23楼按要求回复,我会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帮你把参数添加到列表=====

网友A:
此帖不精有伟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帖不精有伟天理

谢谢哈,我,小白,有点入门了,那我就听你的,去神经啦!

网友:
给技术贴加点分

网友:
精品贴 一定要顶~
手里128和256的颗粒都是TLC或者3D的。。。VCCQ=1.8V,硬上903怕短命
再有就是903那要命的4K。。。最近觉得3281真香,改参数上各种片子,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解惑了,多谢分享

网友:
嗯,其实你只要有各大量产的会员,都能下到9DDL、0DDL的量产工具

不过分享具体的思路比分享工具更加值得称赞

32个赞

另外:东芝和三星的写入性能就是牛B

网友B:
为什么不试试1.26固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试试1.26固件呢

感觉1.26慢扫模式有问题,经常无法通过(当然可以不扫描通过)。同样的设置参数在V1.23上没问题

我现在主要用V1.23  补全版

我手头的126是:IS903_V2.11.02.11 V123_06_10021 FW1.2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1.26慢扫模式有问题,经常无法通过(当然可以不扫描通过)。同样的设置参数在V1.23上没问题

我现在 ...

慢扫基本都是软件崩溃,1.23也一样,有些颗粒只有1.26才有固件

网友:
这个颗粒体质也不太好,用在2246上ECC飙升。用在IS903上没有ECC校验不知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已经有不少坛友这么搞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4247
http://bbs.mydigit.cn/re ...

看来是我少见多怪啦

网友:
支持支持,话说is903量产一直不成功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记号一下,有需要再来

网友:
太流弊了,支持一下!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已经有不少坛友这么搞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04247
http://bbs.mydigit.cn/re ...

你说的这几个帖子我也都看过,但无一能真正完善的把具体原理描述清晰,第一个帖子只在数据库添加参数,索引没添加!第二个帖子很详细,但他是移植817的数据库和索引文件覆盖到903,遇到我这种情况是无法成功的;第三个帖子是在原有参数上进行对比修改,只适合参数相近的F!
本人经过一番研究,结论是参数数据字段必须与索引相对应,所以中间插入参数的方法不可取,只有在尾部添加才是捷径!前面几个帖子给了我很大启发,起码我知道需要修改至少两个配置文件;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人这么做也只是为了让需要的朋友能触类旁通,真正能够了解其原理!

网友:
精品贴 一定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