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欧SU-001 OO眼保仪拆解并解析工作原理

楼主(2019-04-08):
亲戚淘汰的,2001年的产品,拆了留下有用的备着继续吃灰。不讨论效果,只试着解析设计原理,这就开始

电机参数

前面提到换片时的“咔哒”一声,来自幻灯支架后退到底换片后复向前运动,
后方的支架卡柱从单向卡滑过,弹性卡被压迫后复又弹出时发出的。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谢谢分享。。。差评!看个小电影也这么折腾。。。。。

网友:
看图片的幻灯机不错

网友:
哈哈,楼主拆穿西洋镜啊

网友B:
看起来眼睛会不会比较累?

网友C:
结构挺复杂的,如果是双筒应该更好点

网友D:
这玩意小心照伤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差评!看个小电影也这么折腾。。。。。

看到有阿凡提和白雪公主!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玩过的假的照相机!

网友E:
那个眼件相当于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眼睛会不会比较累?

那倒不会,貌似自科学原理,只是效果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挺复杂的,如果是双筒应该更好点

2眼的生理、病理基础不尽相同,双桶视物会产生相互干扰,削弱宣称的锻炼睫状肌的“治疗”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小心照伤眼睛~

光效差,又无反光板的2W白炽灯+厚厚的半透塑料片做成的柔光板,这种背光结构,你觉得会?

网友:
新鲜玩意啊

网友:
好精巧的机械结构啊要是有个动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会不会伤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眼件相当于放大镜?

近眼端内藏环形磁铁,意为磁疗眼周穴位。远眼端嵌有放大倍数极低(目测近乎无)的凸透镜,意在迫使眼睛为看清胶片内容,需要更大幅度地降低眼内晶状体的屈光度(近视眼的生理构造,无非晶状体曲率变大和/或眼轴变长,机器针对这个进行了设计。当初以保健功能面市时,潜台词暗示能减缓和治疗近视),结果引起调节晶体屈光度的眼内睫状肌的运动幅度加大,达到锻炼睫状肌,消除因睫状肌痉挛导致的假性近视。
照本宣科,依赖的医学原理如此。由于影响近视治疗的生活、学习、工作中用眼干扰众多,加之遗传因素,实际效果往往不尽人意。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我坐在摇摇椅上玩电脑也能实现这个保健功能吧?!嘻嘻嘻

网友:
这玩艺有意思。

网友:
謝謝分享,还用了微芯OTP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