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B款双千兆网卡矿机黑群完工

楼主(2019-04-08):
购入星际蜗牛B款双千兆网卡。
1、黑色主板,微星代工的。整机很新,几乎没有灰尘,包括风扇也没有灰尘。
2、intel 82583V 双千兆网卡(默认百兆)
3、内置16G固态MSATA,写入20M,读取150M
4、内置DDR3L 4G 12800内存。
5、内置 150W电源。
6、内置SATA 2口1个。扩展芯片扩展4个SATA 3口.
7、指示灯都正常,音频输出正常,双网卡口正常。

==================

测试:
1、装win7,正常。可以从硬盘笼插入的硬盘引导(网上说不行,实际测试可以,可以bios里看到硬盘)。
2、用u盘引导,装黑群晖 3617XS,正常。
3、加焊2个电阻,改双千兆正常。
4、局域网唤醒群晖正常。(外网还没有测试)
5、不接显示器,键盘,就一根网线,一根电源线启动正常进入群晖。
6、千兆传输速率 112M/S。稳定。
7、风扇的声音很轻,不像网上说的很重,拖拉机。我的这个声音不重。完全不用改装风扇。
8、还没想到~~~

=========================

图片: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G5RVdzZ2tTmL2S-MhQYrQ
提取码: t7wv
上面是 引导文件和pat安装包。

补充内容 (2019-8-12 19:0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fYhMdFJKafr1ihCYZaTEA 提取码: 662x
新的下载连接

网友:
我也买了B双黑板的机子,主板还是微星代工的吗?那不是超值了。不过除了需要加焊才能千兆外确实没有网上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楼主多少钱买到的?我是265包邮,郑州来的。自己加焊改千兆。

网友:
emmmm,内网ipa没必要打码吧。。。不过信息打码是个好习惯

网友:
自己买的B款机箱电源,装了双千口D525进去正在用,不过感觉CPU性能有点低了,准备换张P8400的双千口主板用。

网友:
多少米入的啊

楼主:
285元包邮的。

网友A:
楼主放个链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个链接看看呗

咸鱼多的是。

网友B:
微星代工的板子,哪家上的车?

网友C:
你好,请问硬改双千兆网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星代工的板子,哪家上的车?

启动页面和微星的F11的快捷启动键,确认应该是微星代工的。

网友:
看很久了,继续等降价,不降就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硬改双千兆网稳定吗?

稳定的,稳定性没问题。

网友:
我也一样b双改千的,黑群装的挺好.260入

网友D:
局域网唤醒群晖怎么搞定的?貌似B版的bios中没有wake on lan设置啊

网友E:
楼主,请问用的什么电阻?新手不太懂电路,我买回来自己焊上电阻就成千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局域网唤醒群晖怎么搞定的?貌似B版的bios中没有wake on lan设置啊

不用设置,直接就能网络唤醒。我原来也一直找不到设置,后来在路由器上用网卡的MAC地址试了一下,直接就唤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用的什么电阻?新手不太懂电路,我买回来自己焊上电阻就成千兆的了? ...

焊10欧电阻或直接用锡短接,我是直接短接的。

网友:
看了都想搞一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