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1999年生产的National空调外机

楼主(2019-04-08):
出租屋1999年生产的National外机,马来西亚生成的机器。
之前因为某些原因拆下来了,天气渐渐热了,准备清洗一下装回来。

Matsushita 铭牌的压缩机,马来西亚生产,谷歌搜了下,似乎找不到资料

惊人发现,压缩机鸡脚胶还是有弹性的,螺丝没有拧过的很急,很遗憾有个螺丝头生锈了

更刺激的是风扇叶,竟然是97年生产的,从这个时间证明没换过风扇叶。

外机铭牌,已经褪色,隐约看到这是个1P的机器,R22制冷剂,1999年,马来西亚生产。

网友A:
压缩机下面的橡胶垫要是没弹性,开机运行共振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下面的橡胶垫要是没弹性,开机运行共振太厉害了。

手掐过和摇动过压缩机,橡胶没有退化,非常有弹性

网友B(2020-04-28):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下面的橡胶垫要是没弹性,开机运行共振太厉害了。

我用的华凌1匹分体机,也到现在20年了,制冷还可以。压缩机底下的一块铁皮有点生锈了。想问问压缩机底下的缓冲橡胶更换难度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华凌1匹分体机,也到现在20年了,制冷还可以。压缩机底下的一块铁皮有点生锈了。想问问压缩机底下 ...

需要把压缩机的连接铜管焊下来,不然铜管顶着压缩机提不起来。需要乙炔氧气铜焊条,没乙炔用煤气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压缩机的连接铜管焊下来,不然铜管顶着压缩机提不起来。需要乙炔氧气铜焊条,没乙炔用煤气也行。 ...

感谢解惑!
这么麻烦还是算了

网友:
现在观点也许不太节能,但真材实料

网友:
Matsushita 就是松下电器,National/Panasonic是商标名称

网友:
我还有两台93年的

网友(2020-08-27):
上个月看到这个乐声的,也是很久了,开机听不到外机响,以为坏了。后来发现是太安静了,。其实这个牌子的空调,在日本别人都认为是比较差和落后的。

网友(2022-09-27):
小鬼子的制做业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