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 韩夫人 VC806 锂电无线吸尘器

楼主(2019-04-08):
去年在色魔张大妈上,花199买的,最近使用时有杂音,拆看简单清理下

内部

开关正反面

充电时红灯闪,充满绿灯长亮

过滤不行,漏灰

电池组,6节18650组成的

电芯围绕电机,电机工作发热烤电池

充电器

这吸尘器有两个档,低档吸力一般,高档吸力还行,就是用高档十几分钟就没电了,充满一次电六小时,过滤棉漏灰,这种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凑合用用还行

网友A:
造型和戴森差不多

网友:
这么复杂最后却还漏灰 看来还不如一般简易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造型和戴森差不多

好像戴森是无刷电机,然后有一个内置海绵旋转的吸尘器头配件,价格跟苹果手机有一拼。

网友B(2019-08-26):
最核心,最高科技的电池管理模块没拍出来,这样拆了无意义呀

网友(2020-07-03):
电池管理模块没拍出来,可惜了

网友:
好像戴森是无刷电机

网友(2020-10-14):
去年我也买了一个,电池高吸力档不耐用,密封不是很严,价格不贵,用着不错,毛发,灰尘,皮屑吸得挺干净

网友C(2021-05-19):
引用 网友B:
最核心,最高科技的电池管理模块没拍出来,这样拆了无意义呀

核心在尘气分离,在电机,在扇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在尘气分离,在电机,在扇叶

我那个,电池管理模块和电机控制模块在一起,故障是能良好充电,充满电自停电量指示灯也正常,就是控制电机启动的mos管坏了,按动开关电机一启动就关机了,咬咬牙把mos管短接,另装机械开关,直接启动,这么一用也有一年了。

网友(2021-10-20):
我当冤大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