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点焊机改造消毒柜

楼主(2019-04-08):
消毒柜隔板中间的分隔距离不合理,用切割机切割下来,用点焊机改造一下消毒柜,顺便测试一下点焊机。
两枚钢钉

参数

手指的地方是以前本身的焊点,改造后向左移位,可以放得下碗了。

点焊机全貌

用钳子㸤钢钉的效果

网友A:
左边不是放碗的吗?右边放筷子之类 的。

网友B:
不担心会生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不是放碗的吗?右边放筷子之类 的。

碗多了,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担心会生锈吗?

本身就是不锈钢材料。

网友C:
焊针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针什么材料的?

8mm的紫铜棒做的。

网友D:
我家的隔板是拿不出来的,强制拿出来会留下划痕,真不知道设计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隔板是拿不出来的,强制拿出来会留下划痕,真不知道设计是干啥的。 ...

把隔板向上左或右个倾斜一下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
点焊机厉害啊

网友E:
这焊机真牛掰,想看看内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焊机真牛掰,想看看内部哈哈

内部结构都差不多的。

网友F:
为啥你这点焊机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莫非“抄袭”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你这点焊机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莫非“抄袭”我的?

我没有你的一体点焊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