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数码专机增加遥控接收头,彻底解决接收范围窄的问题

楼主(2019-04-08):
不知道群里用数码专机的人多不多,用过好几台了,一个诟病专机的红外接收头范围太窄了,稍微偏点就接收不到,换台很累人。
之前有给机器并联过一个红外接收管,试图增强接收范围,可惜没用。
后面就干脆来个一劳永逸的改法。

把红外接收头的3.3V供电脚跟IR数据脚切断,分别接入两根引线。再接入一根地线,一共5根线。

接好之后用直径8mm的钻头在机器后面开一个孔,把一个带螺帽的3.5mm耳机母座装上去,记得这个母座要5个脚的,其中两个脚需带开关功能。

拆开了红外接收头延长线,这个是带灯的,确认下对应的接线端,地线=地线,3.3V供电=右声道,IR数据端=左声道

对应接好之后包好,看着挺不错的,不像后面加的

实测效果相当好,接收范围大了许多,把遥控头放到电视机下面就不用专门对着接收机按了。
改了之后插入接收头延长线就是接收头起作用,
拔掉就是机器的接收头起作用,完美解决~

OVER,觉得有用的给个M呗~~

改装所需材料:
3.5mm带螺口5脚耳机母座1个
5连排线40公分
遥控接收头延长线1条
手钻及8MM麻花钻头一个

网友:
高手!做出来的效果和原厂设计一样啊!

网友:
你在接收头前面弄个透明胶带或者放个玻璃制品 基本上随便都能有反应 不需要专门对准

网友A:
没看到机顶盒的前面板,估计是接收头前面的塑料板镀了膜或者太厚的原因。以前用过一台CP6880无卡解码王就是镀了膜,用酒精把接收头正对位置的膜擦掉后好用很多

网友(2020-01-15):
我的机顶盒也是同样的情况,hc2600增强版,为什么要五条线,遥控接收头不是三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机顶盒的前面板,估计是接收头前面的塑料板镀了膜或者太厚的原因。以前用过一台CP6880无卡解码王就是 ...

我的用酒精擦了,面板变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