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川宇USB一分四HUB/扩展器

楼主(2019-04-08):
媳妇买平板带的,川宇 牌子货
外形算不小不大,与神器对比

背面,输入线是可以收纳的

开展状态,短了点

侧面四口

观察了一下,不是超声,直接撬开

很简洁

这线里面比外面长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正面 右边有两个空位 分别是电容和dc座

全家福

主控是MA8601  和昨天折腾那个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45
MA8601是USB 2.0高速4端口USB HUB集线器控制器.4个端口功能可同时工作,低功耗.采用MA8601 USB HUB,不仅低成本,用户还可以通过外挂EEPROM,实现多个集线器配置选项.采用主流的SSOP28的封装,可同时实现4个USB口同时工作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竟然又不是牛屎的

网友B:
以为是看到那板子颜色牛屎 竟然 不是

网友C:
这种短线感觉不好用,不如改带micro插座

网友D:
强烈建议把这玩意赶紧丢掉。你这个电路只能用简陋来形容了。自恢复保险丝和滤波电容都省去了,很不安全。
这才是完整版本,这俩我都有,好几年以前买的,现在依然正常使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173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06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把这玩意赶紧丢掉。你这个电路只能用简陋来形容了。自恢复保险丝和滤波电容都省去了,很不安全。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22472 这个每口带mos管,过流直接自动断开,比你的四口共用一只保险还高级,又有什么用呢,一样在吃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55788
这个用料也比你那个好
从以上两个来看,你那两个也可以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又不是牛屎的

让你失望了,一拆一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看到那板子颜色牛屎 竟然 不是

最廉价的芯片,比牛屎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短线感觉不好用,不如改带micro插座

手上好几个hub,要用的时候再折腾

网友E:
外观看着不行,里面还不错

网友:
ic居然有实心,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把这玩意赶紧丢掉。你这个电路只能用简陋来形容了。自恢复保险丝和滤波电容都省去了,很不安全。
...

楼主这款,可以配合OTG线,给手机插上键鼠试试,反充电能力好的手机,再加一个USB声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观看着不行,里面还不错

我也以为是牛屎级别的,没想到里面还行

网友:
我觉得可以 不是常见那种 芯片

网友F:
这牌子的数码产品市场占有率挺大的,价格比较低。

网友G:
刚拆开以为是牛屎的。。。
没想到。。。

网友H:
谢谢分享。。。。。多功能的,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牌子的数码产品市场占有率挺大的,价格比较低。

质量过得去,价格也不高,市场口碑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拆开以为是牛屎的。。。
没想到。。。

从插件面看过去,晶振边上黑黑一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多功能的,好评。。。。。

这没有多功能,你赔我一个多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