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手上一个老的路由器,TP541G+想硬改

楼主(2019-04-09):
新手,从来没玩过硬改。想试一下。
TP541G+的PIN码在哪啊,怎么从固件中取出PIN码,还有air怎么提取出来啊?

网友A:
这个型号太老了,,网上收个10块的来做硬改吧~~

或者一步到位买硬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太老了,,网上收个10块的来做硬改吧~~

或者一步到位买硬改好的,

这个路由是自己手上的,当然直接买更划算就是,不过我只是想试一下硬改而已

网友:
如果你手头有工具,可能自己硬改更划算。至少你需要烙铁,编程器,可能还需要风枪。如果没有工具的话,把这些配齐也够买个改好的路由器了。

楼主:
玩坏了。今天试吹内存,320度吹不动,后来直接换成380度,吹了几秒,还是吹不动
最后通电,灯全亮,内存下面有2个电容。应是电容吗,C打头的,短路了。通电还冒烟。

最后用堆锡焊将内存拆下来了。我发现堆锡焊更简单啊,风枪真不会用。
拆下来的内存不知道好坏,那2个短路的电容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玩坏了。
有知道怎么整吗,能整就再整下去,不能整就要扔了

网友:
前两天收拾抽屉,刚丢了一个多年前用坏的541G,也不知道哪里坏,反正无线/有线都无法上网了

网友B:
541改32+8配置刷ubnt带不死boot,这货现在用着不错

网友(2019-12-06):
引用 网友B:
541改32+8配置刷ubnt带不死boot,这货现在用着不错

有没有4M的固件给我来一份啊,我的路由跟你的一模一样,不想用8M的,浪费。找到一个刷完无法启动,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前几天捡到一个天线就拿出来941V5改的UBNT接上去,哇靠附近的全部信号都接的到,灵敏度真的高,玩了下又扔回原来地方吃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