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伸缩门遥控器

楼主(2019-04-09):
一个伸缩门的遥控器,插市电的,大约巴掌大小,拆开看看。
外观

背面贴有拨码开关的位置

拆开

后面是焊接的,没有用拨码开关

这个相对手持遥控器,多了一个电源部分

晶振NDR3108

芯片被磨掉最后一位了一般都是PT2262/PT2260/PT2262

网友:
看焊点设置估计就是2262一类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就是市电

网友:
还是用的板载小变压器

网友:
还有PT2264,但一般刮掉的都不是啥高档货

网友:
打磨都这么懒!

网友:
变压器边上的是继电器?

网友:
这遥控器好大个头啊!不过,比我们单位的那个还是小了点

网友:
我分析了一下这个电路板,有两种供电方式,一是变压器,二是阻容降压。看电源部分的电路分析出的

+1

网友(2019-05-16):
这个遥控好大呀

网友:
我特别喜欢破解道闸的遥控系统。就是在空中复制保安手里的遥控器。

如果是在传达室用这种有线的,我原来还以为不能破解了呢。

原来还是遥控器,哈哈哈,下次去破解。

网友:
从图片中振荡电阻335,可以判断出IC为PT2262;
从晶振NDR3108,可以判断出频率为315M;
这是用市电供电的超外差无线遥控开关,固定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