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塑壳断路器是不是零火装反

楼主(2019-04-09):
麻烦电工师傅,看一下这塑壳断路器是不是零火装反,还有这种是不是只断火线,不断零线。

网友:
这个,左火右零,上面不是有标注么
至于是不是一起断,看下侧面的电路图,或者手工测试一下

网友:
这么大个的不会只断一路的

网友:
看把手的位置,很可能是只断火不断零的,如果真是这样“火”、“零”接反的话是有安全隐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