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塑壳断路器是不是装错了。

楼主(2019-04-09):
麻烦电工师傅,看一下这塑壳断路器是不是零火线装反,用不用换过来,还有这种是不是只断火线,不断零线。

网友:
这是2P的,断开就是两路同时断开,所以无所谓零线火线,只不过按说应该按照标识来接~

网友:
左边的L是火线,右边的N是零线,从扳子看可能是只断开左边的火线的,带电用电笔也可以试试,用万用表电压档试试也行,如果不带电可以用电阻档量一下

网友:
这是普通的两P塑壳断路器,双路都断的,只断一路都标注的1+n一类的

网友:
只断单边,零火一定要确认。具体你自己电笔测输入判断。

网友:
标注了L  N就按标注的接。

网友:
高进低出,左另,右火,这是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