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个小手电筒

楼主(2019-04-09):
朋友的小手电筒不亮了,经过查看是负极弹簧坏了,找了个小弹簧换上好了。。。。。。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手电筒还带有喇叭?

网友B:
哈哈,这个我也有一个,有了论坛小直,这个没用啊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不过灯头换成1瓦的LED+7135了,电池直接用的14500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我也有一个,有了论坛小直,这个没用啊

小直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不过灯头换成1瓦的LED+7135了,电池直接用的14500锂电。

这种电池容易流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电筒还带有喇叭?

那是后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电筒还带有喇叭?

喇叭用来测试是否是铜片电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池容易流液。

为什么容易流液?现在很多手电筒和充电宝不都是用的这种锂电池吗?只不过那个是18650,我这个是14500,尺寸不一样封装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容易流液?现在很多手电筒和充电宝不都是用的这种锂电池吗?只不过那个是18650,我这个是14500,尺 ...

对不起,没表达清楚,我是说我这酸性干电池易流液。

网友(2020-12-03):
我的手电筒也不亮了,拆开一摸电池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