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坑人的品牌机

楼主(2019-04-09):
还是那台国产的品牌机,因为工作环境尘絮较多,机箱内外全部都是灰了,找我来想清理一下,那就清吧,气泵吹干净了,想反正拆了,就涂点硅脂吧。先把cpu散热器拆掉,是四个弹簧螺丝的那种,好拆,心想好拆不一定好装吧,结果散热器一拿下来,主板底部的CPU背板就滑掉了,果然是个坑,没法直接装回散热器了,必须把主板卸下来,在主板上装好散热器才能装回去。可是卸主板也是个大工程,必须把品牌机厂商别出心裁装在机箱里面的音响拆下来,这个音响分两部分,一块功放板占用一条pci位,拆下一看是tea2025之类的,喇叭是带个小腔室的,装在主板上方,这些都拆掉后还要把扎的紧邦邦的供电线都剪掉松开,才能下手把主板拆下来,结果几分钟搞好的事,生生弄了将近一个小时。正是好心还被人嫌

网友:
这情况我经常遇见,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拆下主板在反面CPU风扇底座与机箱之间垫上泡沫,不能太挤防止主板变形,以后拆风扇就容易了

网友:
装上去前背板上适当位置贴点双面胶,这样下次就方便了。

网友:
这个不算厂家的坑吧,是你自己问题,看到4颗螺丝固定就应该想到背板问题了

网友:
机器没有其他问题,本来就不需要更换硅脂的。不过通常需要检查下CPU散热器鳞片是否有脏堵~

网友:
品牌机都这样设计的散热器,螺丝固定,避免暴力运输及分拣的时候,散热器被震掉了。
DIY整机常用的卡扣式的散热器,快递的时候常有震掉的情况,并且随着一路颠簸,掉落的散热器把其它部件也磕坏的情况屡见不鲜。

网友:
已经告别台式机好多年了

网友:
这不是正常设计吗?美帝良心想也有固定底托的设计,但是这就成了非通用风扇。想换个风扇有困难。

网友:
自己diy放心一些

网友:
自己问题,还说人家坑

网友:
只能说你经验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