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R5218充电去球器毛球修剪器拆解

楼主(2019-04-09):
实际上就是个大号的剃须刀。带两个微动开关的保护,两个盖子没有上好,就不转。原理简单,我还以为是以前那种蓄电池哩,原来是个隔的。上个18650就那么难吗?

网友A(2019-11-06):
楼主大侠   旁边那个带弹簧的是如何装的

网友:
上18650就得换电机了,厂家不傻,镍镉电池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侠   旁边那个带弹簧的是如何装的

请问你装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装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了

我也忘了怎么装的,当初没有费什么劲呀。

网友(2020-05-01):
我的是fr5006 哎 马达部分不知道是怎么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