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用一种方法验证老精密线绕电阻存在较大的电感

楼主(2019-04-09):
图中这种老的精密电阻低频应用还行,高频是不合适的,
因为它电感较大,虽然可能在制作时已经做了消除电感的措施,但是,还是不很理想
我们用这个两个电阻的分压电路看看

示波器里蓝色通道时总的输入信号,黄色是色环电阻上的分压信号
1Mhz时的比例

频率降低10倍,100khz,黄色色环电阻上的分压比例提高,就是
老精密电阻的阻值减小了,因为它在高频时存在两个阻抗,一个是标称电阻
一个是自身电感,频率越高,自身电感的感抗越大,总的阻抗越大,
频率下降,总阻抗就会变小
这时黄色分压峰峰3.04v

10khz,这时黄色分压3.08v,其实通过这个变化也可以大致算出它的感抗的大小
进而算出自身电感量,我就不细致研究了
因为输入信号电压也有一些变化,不好计算了

换个色环电阻比较一下

10khz时的分压比

100khz

1Mhz

10Mhz,4个频段,分压比基本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因为忘了下面那个色环电阻阻值了,所以不便于计算,看色环与色环的比值,记得当时选的
上面色环和精密电阻是一致阻值的,所以,这样看下面色环阻值似乎是500欧姆
这样计算的话,大致算了一下,好像这个精密电阻的电感是大致50uh

网友A:
不光幅值会发生变化,相位也会出现滞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幅值会发生变化,相位也会出现滞后~

哈哈,没错啊

网友:
有点意思啊哈哈,难怪有无感电阻

网友:
真的又长知识了

网友:
这问题,不应该由人奸同学提出。这线绕电阻,就等效一电感一电阻串联而成。无感电阻需要双线并绕。

网友:
不错,玩波波的高手又来了

网友B(2019-05-17):
记得电阻箱里的电阻是电阻丝对折绕制的,而万用表里的线绕电阻没有对折,那么电阻箱如何频率下都没电感?万用表在较高频时绕线电感影响测量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电阻箱里的电阻是电阻丝对折绕制的,而万用表里的线绕电阻没有对折,那么电阻箱如何频率下都没电感?万 ...

影响不小吧,精度难以保证了

网友C(2021-05-14):
引用 网友B:
记得电阻箱里的电阻是电阻丝对折绕制的,而万用表里的线绕电阻没有对折,那么电阻箱如何频率下都没电感?万 ...

如果我把万用表里的电阻全都换成无感电阻,是不是就能测高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把万用表里的电阻全都换成无感电阻,是不是就能测高频的了

萬用表頻響的拓展不僅僅是表內電路使用的電阻這一項決定吧

网友:
绕线电阻如果相关电感小,需要采用双线并绕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