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拆折叠自行车,检修龙头晃、控制困难的毛病

楼主(2019-04-09):
屋漏偏逢连夜雨,渣渣山地车爆胎还没修,2010年给孩子买的折叠自行车又出问题了
就在孩子创记录那天回程,说龙头晃、控制困难,偶试了下确实不对劲
回家感觉是右转向不畅,敲敲打打感觉好点了
于是爆胎的第二天就出去试车
龙头控制还是明显有问题,倒地检查

发现这里应该是异常

只看见这里有螺丝,暂时也没法拆

回家准备拆开看看
第一次拆,对自行车也不懂,如果帖内提到的部件名称有误,还请大家指点

那中心螺丝拧掉
好长一根

but还是拆不下来

大螺母拧松也没用

下面更是没法入手

只能满手油灰问度娘
网络真是好,虽然没找到详细拆解教程,但度娘知道里有网友提了下那长螺丝下是固定滑块
还在马老板家找到碗组爆炸图

把拆下的长螺丝又拧回去(不拧紧,几牙就行),用锤子一敲

车把立柱就松了

固定结构

这就是固定滑块,带斜边呈契形
网上说俗称吊死鬼

固定原理是这样的
没拧紧的时候,滑块和立柱同轴

拧紧螺丝后,在拉力作用下,滑块沿斜边滑动
使插入前叉立柱管的车把立柱与其内壁胀紧,滑块上的凹槽可以增加摩擦,止转

这就是前叉立柱管

拆下大螺母

再拧下上盖

看到轴承了

楼下继续拆

楼主:
继续拆前叉
轴承取出来,脏兮兮、油腻腻的

刷干净,上碗这个用的16珠,看起来还算完好

背面

轴承架是铁皮折弯,来卡住钢珠

上碗内也很多金属碎屑,混合干掉的润滑脂

上碗组全套,看着没问题

继续拆下面
拉出前叉

叮叮当当掉下些钢珠来

看来下碗轴承已经挂了

轴承架那是碎得一塌糊涂

拆掉下碗清理干净

由于轴承散架,受力不均,底挡歪斜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

底挡也拆下来清理干净

上下碗及大螺母全家福

没办法,只能撸轴承再修了

马老板家16珠轴承很便宜、很便宜,撸4个先

目前拆解来看,龙头晃、控制困难的原因就是前叉下碗轴承散架,钢珠移位,导致在受力作用下车把转动阻力不均,且随机变化
就像自控系统有不确定输入量,使系统输出不能更好反馈,引发系统不稳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后续维修、试车情况
谢谢围观、指点!

网友A:
轴承不贵,换起来挺费时。

网友B:
直接钢珠加黄油,摆满就可以,保持架不要了,保持架强度不够,干坏事。

网友C:
原来里面这么复杂

网友D:
楼上说的没有错,这种低廉的滚珠保持架强度低,很容易在松动的情况下磨损,最后导致滚珠运行不畅。直接加满滚珠即可,反正不是费力的地方加满滚珠也不会有影响。

网友E:
以前给闺女小的单车修过

网友F:
碗组需要定期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不贵,换起来挺费时。

嗯,第一次拆没经验,以后就容易了

网友:
其实这个滚珠架是减配产物,以前的都没有这个东西,直接摆满一圈钢珠的!

网友:
运费伤不起~

网友:
轴承散架也是因长久缺润滑油引起的,买来也设加过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拆前叉
轴承取出来,脏兮兮、油腻腻的

长的是龙头吊紧螺丝。藏在管子里的胀块,传统是圆台型嵌入开槽管头里胀紧;改进型就是斜块,螺丝收紧偏向滑行,像楔子样对向挤紧。
前叉龙头管和支架套筒之间的上、下轴承连接件(不含轴承),俗称“五件碗”。你的下档已松动,应该设法固紧

网友:
6楼说的对,我以前也这么干

网友:
烂得它妈都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钢珠加黄油,摆满就可以,保持架不要了,保持架强度不够,干坏事。

这个办法也不错,就是钢珠用量要加一倍,撸钢珠或拆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里面这么复杂

是的哦,拆前偶也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没有错,这种低廉的滚珠保持架强度低,很容易在松动的情况下磨损,最后导致滚珠运行不畅。直接加满 ...

早知道就单撸钢珠了,等N年后新换的也挂了,再凑一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给闺女小的单车修过

想必结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碗组需要定期润滑

自行车小白,以前不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