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HP8470P的CPU可以升级I7-3720qm温度不高

楼主(2019-04-09):
现在电脑普通使用功能严重过剩,原来的笔记本惠普hp8470P 主板QM77 cpu i5 3320,换了固态硬盘后,速度也很快。结果发现现在二手CPU也很便宜了,和商家商量置换,这样只花了很少钱就可以玩升级,再不升级,就划不来了。

升级过程很简单,没什么难度。打开后盖,拆下来散热器,就几颗螺丝,然后看见CPU后,拧松CPU座旁边的黑色螺丝,一拉就出来了。
升级后使用有明显改变,花一点钱换差不多30%提升还是很不错。以后也不打算升级了,直接换电脑。大家一直关心的温度也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长时间满负载使用会不会降频

网友:
2520m飘过,也就刚刚够用。。。型号thinkpad t420,核显机没啥搞头

网友A:
我还在用2代I5,你3代还要升级

网友:
QM是四核45W处理器吧,如果主板供电不足,会一直降频运行的。

网友:
硅脂太多,少点就行

网友:
前几天刚把媳妇的笔记本二代i3换成i5,加内存和固态后速度还可以,日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用2代I5,你3代还要升级

我也是刚刚升级到二代i5,做做文档,看看网页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9-06-29):
去年就加了,店家给抹了MX4,温度凉的很不错

网友A:
我刚把二代i5 换i7了。两根热管压I5 2430M压不住,压力测试分分钟上90度,结果呢,这个i7 2630M压的却很好,76度就到顶,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了。是不是硅脂涂得薄的缘故

网友:
花了多少钱?

网友B:
我也想升级换U,花了多少钱?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强,还以为CPU焊死在上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升级换U,花了多少钱?在哪里买的?

我都忘了,时间太久,好像I7 3720是4百多,然后 我用I5 3320置换下来,自己只出了2百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把二代i5 换i7了。两根热管压I5 2430M压不住,压力测试分分钟上90度,结果呢,这个i7 2630M压的却很好 ...

我听从商家推荐,购买的是最好的散热硅脂。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忘了,时间太久,好像I7 3720是4百多,然后 我用I5 3320置换下来,自己只出了2百多块。 ...

谢谢!!!

网友C(2020-03-08):
HP8470的后盖怎么拆?求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8470的后盖怎么拆?求指点一下

忘了,我也是自己琢磨的,好像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8470的后盖怎么拆?求指点一下

惠普这几个本子后盖就一个卡子,好拆的不得了,我一个2570,没事就拿出来折腾下,还老不坏,想换电脑都没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8470的后盖怎么拆?求指点一下

背面电池朝自己,左边的卡扣左推按住 ,底盖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