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台不启动的极路由Enjoy双频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9-04-09):
收到一台极路由Enjoy无线路由器,症状是通电只亮电源灯!不启动插网口也没有反应!
先拆开看看吧!

拆下板子,量了下供电3.3V正常,初步判断为系统问题!

拆下闪存用编程器读出来,结果能意外死你!
这哥们儿居然用的7621的breed去刷的,不砖头才怪!

既然发现了问题,替换掉错误的breed
刷入7628的breed就应该能启动了,也能保留原机的调试参数!
刷入后启动后还是极路由系统,还没有掉认证,还能用插件功能!

这机子进入breed还可以刷华硕的系统 可以完美支持网口顺序和灯光

到此结束,救砖的砖油可以参考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还可以上卡座试试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就是可以刷写地址的某一段,这样配置不丢失?
“ 刷入7628的breed就应该能启动了,也能保留原机的调试参数!”

网友:
有人的心真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就是可以刷写地址的某一段,这样配置不丢失?
“ 刷入7628的breed就应该能启动了,也能保留原 ...

是的  这个机子只是启动部分错刷了  更换了正确的启动就可以启动了  其他部分是没有改变的

网友B:
我有台斐讯的k2p  MTK方案A1版本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升级到官方最新版本了,刷不了别的固件了,楼主可有什么办法?还有我这台的控制台是那个能刷进去的?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了。

网友C:
极路由其实不错,就是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这ac1200固件是哪个版本的啊?

网友D:
breed是怎么进的?
是上电之前按住reset键再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斐讯的k2p  MTK方案A1版本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升级到官方最新版本了,刷不了别的固件了,楼主可 ...

用编程器刷breed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路由其实不错,就是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这ac1200固件是哪个版本的啊?

华硕官网下载最新版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reed是怎么进的?
是上电之前按住reset键再上电吗

刷好了  用软件中断  或者  按住reset  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斐讯的k2p  MTK方案A1版本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升级到官方最新版本了,刷不了别的固件了,楼主可 ...

实在搞不定就用编程器  这是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好了  用软件中断  或者  按住reset  都可以的

哦哦

网友(2019-05-28):
楼主是怎么做到“替换掉错误的breed”还不掉原厂的呢?如何“更换了正确的启动就可以启动了  其他部分是没有改变的”
--------------用编程器刷breed不是会清空闪存后再刷入breed吗,怎么还能保留原厂固件?望楼主解惑十分想学习一下

楼主:
很简单的   CH341A自带的那个程序就可以  读取后  然后保存备用,然后直接把breed拉进编辑区,就替换好了,它只会覆盖breed大小的位置。

网友E(2019-10-25):
极路由最好别刷breed,系统升级时会被替换uboot,容易成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路由最好别刷breed,系统升级时会被替换uboot,容易成砖

都有编程器了害怕啥

网友(2023-10-16):
楼主能给一份原厂固件备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