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探索者指纹认证仪 TESO TCS316N

楼主(2019-04-09):
这个认证仪是单位A级授权按指纹用的,括弧,我单位是银行,括弧玩了,今天有空拆开看一下。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不知道除了单位用途,个人有没有可以利用起来得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不知道除了单位用途,个人有没有可以利用起来得地方 ...

可以用在win10上用windows hello 登陆系统

网友(2019-07-01):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在win10上用windows hello 登陆系统

需要使用什么指纹管理软件? 我不知道用什么管理软件。网上也没查到有。不然光有硬件用不起来。驱动已经解决,WIN10  自动识别并安装驱动。

网友(2020-07-19):
这玩意为毛这么贵

网友(2024-11-07):
这种是上班开门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