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东芝磁带随身听(TOSHIBA kt-v860)

楼主(2019-04-09):
这个缺少电池盖,通电电机空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了,

楼主:
看看电路板感觉上面很多零件被省略了

楼主:
还是铜转子,板子上面电容也没几个,,皮带已经老化变成炭化了,也不知道这个皮带怎么安装的,

网友A:
配根皮带还能用的

网友:
經典!當年也拆過類似的。
糟糕,又暴露年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根皮带还能用的

不知道怎么上皮带,

网友:
真是好复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皮带,

淘宝上专门有家卖皮带的,我找到发你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专门有家卖皮带的,我找到发你私信

皮带怎么装的不知道,买来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怎么装的不知道,买来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合适

这点爱华好,大部分机型印刷板上有皮带走向的标识

网友B:
謝謝分享  黑色一看就老机,内在新薄机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黑色一看就老机,内在新薄机好看些。

不知道怎么修好,皮带可以买,不知道怎么装,没有丝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专门有家卖皮带的,我找到发你私信

我来告诉你怎么装皮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告诉你怎么装皮带吧

我没有这样装,反正弄的所有转子能转就好,上电开机,短路,拆开检查,居然把正负极,接反了,还好没烧彻底坏,开机可以播放音乐,收音机也正常使用,就是播放音乐有杂声,具体效果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这样装,反正弄的所有转子能转就好,上电开机,短路,拆开检查,居然把正负极,接反了,还好没烧彻 ...

我给你发的皮带图是没错的,你可以参照一下索尼这个,机型是类似的

网友:
怎么感觉好大

网友D:
没用过这么好的随身听,当年没钱只能买几十块的国产辣鸡货,就算把走带机构全拆散我都能装回去,这种机子要是全拆了走带机构,不拍照记录的话,我估计论坛里没几个人能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发的皮带图是没错的,你可以参照一下索尼这个,机型是类似的

好的,我装上去,试了,效果还可以,就是那个杂声还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么好的随身听,当年没钱只能买几十块的国产辣鸡货,就算把走带机构全拆散我都能装回去,这种机子要 ...

齿轮拆了都难装,我还有几个都是坏的,

网友:
看着就自叹不如啊。哎。电机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