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4寸AOC显示器屏幕修复

楼主(2019-04-09):
自己用的24寸液晶显示器坏,无语人家坏都是电源板灯条,怎么自己坏的是屏幕,丢可惜死马当活马医,确认右边TAB松焊了,因为前段时间用张纸垫着还能勉强用着现在实在没办法了,先用热风枪把TAB跟逻辑板分离再用天那水把逻辑板上的胶清理干净TAB上面也一样,接下来用松香水涂一下逻辑板上面的金手指烙铁上锡TAB也一样,然后再用天那水把它清洁干净再上松香水,接下来就是把TAB跟逻辑板上面的金手指对齐用镊子按住用烙铁在TAB上面拖,反反复复拆装几次终于焊接好了!屏幕恢复正常!

网友:
感觉你又要开始修手机了!

网友:
又省钱啦,恭喜恭喜

网友:
这个排线都能修

网友:
這是高手啊啊。
是藝高人膽大,
還是死馬當活馬醫?

木牙膏,回補。

网友:
运气不错,不过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自己搞定 厉害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大神,屏碎了能修吗?客户有个显示器,刚开封就摔了,不要了,我捡回家一直扔着在吃灰,看着像内屏碎了!液晶漏了,哎,扔了怪可惜!

网友:
当年bp机换液晶就是用烙铁加锡纸,没想到现在的显示器也能用上这手法

网友:
高手在民间,,嗯!

网友:
这个真是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屏碎了能修吗?客户有个显示器,刚开封就摔了,不要了,我捡回家一直扔着在吃灰,看着像内屏碎了!液 ...

某宝买液晶基板

网友:
是个细活,焊工好呢么,干这活得有耐性~
修好能用全凭运气
可能用多久呢~!
天知道

网友B:
我刚刚捣鼓坏了这个接口上连接到玻璃基板上的那个印刷电路,电路板还能焊接一下,但是玻璃基板上的印刷银浆线被我划断了,然后热风枪又吹糊了一点点液晶屏,唉,一个液晶面板就报废了,本来只是轻微花屏,结果我 是 雪上加霜的维修。72色域可视角度        85/85/85/85 (Typ.)(CR≥10)        光学模式        AHVA,常黑显示,透射式 的啊,报废了,只好35元包邮买了个一个亮点的A-   tn屏幕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捣鼓坏了这个接口上连接到玻璃基板上的那个印刷电路,电路板还能焊接一下,但是玻璃基板上的印刷银浆 ...

液晶那边的排线没压屏机搞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那边的排线没压屏机搞不了的

本来是接触不良,被我搞的印刷的导电银浆电路都断了好几根,的确是啊,那个精细啊,最多也就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宽度,so,出发返厂上光刻机,凡人手工几乎是不可能修复的,除非印钞厂的师傅亲自出马,并配备尖端设备也许有一搏

网友(2020-08-02):
原来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