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的CBB65电容疑问

楼主(2019-04-09):
家里面的空调又不会动了,每年都要换一次电容,而且每次都是那一台,其他没有维修过的没问题。
今年准备买新电容,但是翻查深水宝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图的介绍,如下图,

我家全部空调都是正1.5匹定频空调,分别是2003年的华菱,2007年的格力,2011年的美的。但是拆下来的电容发现是CBB65A-1 30UF,而店铺的标出的电容对应应该是35UF,这样数值会不会当时维修空调的人给我换电容换低了一级?使用不对应电容容量的电容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另外每年都要重新更换电容是不是这个电容的质量问题?

网友:
使用环境一样不?

网友:
每次都是换同一个店买的电容?

网友:
换个牌子换个店
就买35uf的,适当增加点容量。
短路、电压过高、电容质量不行、电容容量不足、负载是否正常、离心开关分离出问题?

网友:
这几微法的误差,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买个大牌的电容再试试,35uf的用30的也问题不大,先确定是电容质量问题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A:
安原装容量,3500W空调用30或35的,我家2600W空调用30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原装容量,3500W空调用30或35的,我家2600W空调用30的电容

电容确定电场的圆度,接近一般用无问题,太大启动电流运行电流都大,压缩机容易热,如果没更换外机风机轴承就更换轴承吧-,它的损坏可能是电容损坏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确定电场的圆度,接近一般用无问题,太大启动电流运行电流都大,压缩机容易热,如果没更换外机风机轴 ...

我家26  与35的空调,原装都是30的空调,换上新电容,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如果用35的电容,电流大了1安多,制冷效果也比用30电容好。建议还是用原装规格的,网上电容太水,要认准品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26  与35的空调,原装都是30的空调,换上新电容,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如果用35的电容,电流大了1安多 ...

我准备在天猫美的配件的买两个30uf的备用,什么牌子的不会选,只能笨一点的找这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在天猫美的配件的买两个30uf的备用,什么牌子的不会选,只能笨一点的找这些了 ...

天猫假货很多。到空调维修论坛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去当地的格力、美的、海尔的售后服务中心问下有没有原厂配件,据说某宝的那种格力包的是假的~铜峰的也不错。

楼主:
在深水宝买了两个这个电容,不过发货给我发少了一个,摸上去分量十足

网友:
空调原装安装的是宁波新容的

网友:
现在的电容质量,一年换一次都算正常了。

网友:
1.电容品牌质量不好。2.压缩机接线接触不良,造成电流大也容易坏电容。

网友(2019-08-02):
品质问题,马家销量大的电容均为修空调的买出来的,图的就是便宜和不持久。

要长期稳定使用,选择宁波新容或者铜峰电子的,装在阴面的10年问题不大,装在阳面阳光直射也能用6年。份量上都重很多。

网友(2020-10-28):
我家买了个松下的!现在二年还能工作!一开始买所谓格力专用的用了一年就漏液不能用了!~

网友(2021-01-02):
引用 楼主:
在深水宝买了两个这个电容,不过发货给我发少了一个,摸上去分量十足
...

这标签是贴纸还是直接印在壳体上的一?

网友:
买松下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