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塑壳LED球泡灯提高亮度再升级

楼主(2019-04-09):
亲戚赶大集买的虚标节能王塑壳LED球泡灯,用了没多久就坏了,拿来给修好了。现在用着觉得不亮,就给升级一下。“3W”的换成12W的灯板,降功率使用。“2W”的换成5W的灯板,降功率使用。亮度提高不少,发热也可以接受。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3W”升级篇

“3W”虚标塑壳LED球泡,原阻容降压电路,后来烧灯珠短接用不住,换了块5W的LED灯板,用着觉得不亮,就给升级一下。找了块12W的LED灯板换上,降功率使用,亮度提高不少,发热也可以接受。

最先有颗LED灯珠烧断路了,短接后可以继续使用。

用了一阵子,又坏了,烧的灯珠比较多,直接换了块5W的LED灯板,电源驱动用的是TM0832A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

用着觉得不亮,就给升级一下。找了块12W的LED灯板换上,降功率使用,亮度提高不少,发热也可以接受。

TM0832A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检流电阻R4(2R20/2.2Ω)、R5(2R70/2.7Ω),并联连接;调整R4、R5阻值,可以改变LED端工作电流,Iled=200/Rcs,默认设置LED端工作电流:Iled=200/(2.2*2.7/(2.2+2.7))=165mA,实测LED端电流153mA(还可以2串、3串的使用,具体要看散热情况)。

检测无误,组装起来。

升级灯板点亮后的效果。

楼主:
二、“2W”升级篇

“2W”虚标塑壳LED球泡,原阻容降压电路,灯板LED烧了,换了块3W的LED灯板,用着觉得不亮,就给升级一下。把升级“3W”虚标塑壳LED球泡换下来的5W LED灯板换上,原电源驱动带不了5W灯板,找了块修复的BP9022B方案隔离恒流源换上降功率使用,亮度提高不少,发热也可以接受。

原灯板LED烧了,换了块3W的LED灯板套装。

3W的LED灯板套装使用的三极管恒流电源驱动,实测空载电压15.5V,带3x1W的LED灯板,输出160mA左右;带4W灯板工作电流150mA左右,发热不大;带5W灯板点不亮。这种三极管恒流电源驱动工作电流大了,发热会比较严重,一般在200mA以下使用。调整红圈内的那个色环电阻红黑黑金(20Ω),可改变LED端的工作电流。考虑到塑壳散热问题,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在140mA左右,基本上等于半降功率使用。

用着觉得不亮,就给升级一下。把升级“3W”虚标塑壳LED球泡换下来的5W LED灯板换上,原电源驱动带不了5W灯板,找了块修复的BP9022B方案隔离恒流源换上降功率使用,亮度提高不少,发热也可以接受。

BP9022B方案隔离恒流源,原检流电阻1R2(1.2Ω),空载电压29.5V,LED端工作电流230mA,觉得电流有些高,发热会比较大。找了个1R8(1.8Ω)并200(20Ω),阻值1.65Ω,实测空载电压16.6V,LED端工作电流163mA,基本上半功率使用。

检测无误,组装起来。

升级灯板点亮后的效果。

附:

相关链接:
拆一个12W圆形LED灯板
使用LED筒灯外壳做散热修复塑壳LED球泡灯
拆修2个塑壳LED球泡灯

网友A:
这种灯就是赶集骗老年人的。生产这种灯真是浪费资源。

网友:
环氧板的散热还是不如铝基板的

网友:
折腾这个干嘛,再改散热也不行,直接上平板灯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废物利用一下吧。

网友:
买这种灯,就算再便宜也是浪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就是赶集骗老年人的。生产这种灯真是浪费资源。

确实是,连一些装修单位为了挣钱,把阳光和杂牌混在一起。良心的装修单位只会采购阳光欧普等,国产大品牌好点。

网友:
是不是有的电感外形跟变压器一样?

网友B:
那驱动是被烧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驱动是被烧黑了么?

MB6S挂了,别的都正常,更换后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大马拉小车,轻轻松松。。。。。

网友D:
仅用上了外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用上了外壳啊。

外壳做工看着还可以,手里有备件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大马拉小车,轻轻松松。。。。。

老温的南旗还没收到?还是没时间得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