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个ER主轴就是这么容易

楼主(2019-04-09):
只需选择合适的杆、轴承、滑块

网友A:
好办法,这是做雕刻机还是小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这是做雕刻机还是小台钻?

一个小车床一个小铣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小车床一个小铣床

我记得你不是收了个大车床吗?

网友:
轴承受力的地方,正好是卡簧槽,失效配合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