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烧坏的XL6009 DC-DC可调升压模块4.5-32V升5-55V 输出可调 带电压表显示

楼主(2019-04-09):
拆一个烧坏的XL6009 DC-DC可调升压模块4.5-32V升5-55V 输出可调 带电压表显示,在测试时不慎短路烧坏了,表面看不出毛病发现数码管下有元件,拆下数码管发現集成块烧了,这块板就这样废了

技术指标

拆下数码管看见烧坏的集成块

烧坏的集成块,连引脚都烧断了

END

网友A:
安慰,负责电压显示的ST8单片机烧了,没得救了。如果XL6009还没坏,阉割掉数码管和单片机,当非数显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慰,负责电压显示的ST8单片机烧了,没得救了。如果XL6009还没坏,阉割掉数码管和单片机,当非数显的用吧 ...

XL6009还没坏,还可以升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XL6009还没坏,还可以升压

万幸,那就拆掉数码管和单片机当普通升压模块用吧,我记得这个模块得二十多块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幸,那就拆掉数码管和单片机当普通升压模块用吧,我记得这个模块得二十多块钱呢 ...

当时花了14元,現在都涨了

网友B:
stm8f003差不多1元多,花2~3元可以买个mini数显电压表了

网友C:
商品介绍宣传的都是极限值。无显示可加电压表。

网友D:
6009玩过,弄过一次烧坏了,换过芯片还是烧,后来买了个其他芯片的,效率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9玩过,弄过一次烧坏了,换过芯片还是烧,后来买了个其他芯片的,效率更好。 ...

这个测试了一下12v输入时最大输出不超过30W,没什么大用,还不如无数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品介绍宣传的都是极限值。无显示可加电压表。

本来买来就是试试看,沒准备作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f003差不多1元多,花2~3元可以买个mini数显电压表了

就是看在是一体的体积小些,还可显示输入或输出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花了14元,現在都涨了

我觉得不如在供应那两家购买,只是10件起批有点多。不过我以前在供应那买了50个电压表头,有好几个改电流表头失败和测量48V牺牲,好几个4V启动电压,大概有十几个精品可以2.5V测量,每颗4元钱随机芯片款式红字。XL6009升降压板买了15个每片8元钱,改48V输出,导致输出电容牺牲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不如在供应那两家购买,只是10件起批有点多。不过我以前在供应那买了50个电压表头,有好几个改电流 ...

本来买来好玩个把二个了不起了

网友F:
这单片机应该只是负责显示的,升压部分和它没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单片机应该只是负责显示的,升压部分和它没直接关系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2019-07-08):
STM8S涨价了,以前的价格现在买不到。

网友(2023-10-18):
据说XL60XX系列XL6009 XL6019升压模块在输入电压低到3V时 输出猛增到22V。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