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_蓝桥杯CT107D超声波测距5厘米

楼主(2019-04-09):
最近拿到官方正版的蓝桥杯CT107D开发板,把以前管用的程序下载进去发现超声波测距不准,发射端发射出来的超声波直接流入了接收端,测得就始终5cm,如下图这个就是国信长天正版的板子了,超声波距离始终是5cm

这个是板子超声波部分的原理图

通过逻辑分析仪抓P10和P11口的数据发现,载波发出去会出现两次返回,第一次返回是5cm(猜测是发射除去直接到接收里了) 第二次返回是是267cm 正好就是桌面距离房顶的高度

问题既然找到了现在要解决问题就是如何屏蔽掉第一次的接收,考虑了直接给个延时  等到第一次回应那段低电平过去再处理接收,发现需要等1280us 也就是需要21.76cm以内测距都无效了,所以放弃。第②种方法就是检查下跳沿,这样只要检测到第二次下跳沿后再处理即可,但是发现在第一次回应的低电平期间进入了第二次回应的话两次回应会叠加起来,很难处理,求大神支招
(下图:第一次回应的低电平期间发生第二次回应,两次重叠)

也就是发射和接收之间两个头子出现了干扰,又不能修改板子,求处理办法。。。

最后附上我正常的那块板子(电子工坊版本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们遇到这类情况 给个建议吧

网友:
贴出程序来看看,是怎么处理测距逻辑的.

网友:
普通超声波测距技术,必须屏蔽盲区。就是先关闭接收,然后发射,发射结束后,再等待一段时间再开启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