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古董级的AST电脑配套的多媒体2.0音箱LCS-1020改成蓝牙音箱

楼主(2019-04-09):
估计70后80后都听说过AST品牌的电脑。这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是PC市场上一个响当当的美国计算机品牌。好像中文叫虹志电脑。
这个2.0音箱是98年的时候单位购买的一台价值1.25W的台式机配套过来。这么多年了,那台计算机早就被他们丢到哪里去不知道了。但当时我对这对音箱特别关注。因为它的音质和释放出来的能量真的非常吸引人。所以当计算机报废的时候,我特意向管理员要求把这音箱留下来了。后来久而久之也就压箱底积灰放在那里了。
这些天刚好搬办公室结果在橱柜的角落里发现了它。就拿出来想听听。结果发现人家的电源输入正负位置是和别人相反的。内负外正。就干脆拆开来。把里面的正负极换一下。毕竟内正外负的电源更容易配到的。
使用的是TDA2005功放模块。这个模块在当年也可是红的不行不行的。还是TDA2030等等。。

搞定之后回放效果依然非常正点。难道老东西的物件就质量要特别好些吗

这几天实在没有忍住动手的念头。弄了一块蓝牙板子。替换掉了原来的板子。把这个音箱改了。现在蓝牙连接方便多了。另外现在板子真的很强悍,这块蓝牙板5V-25v电压随便输入。都能适应。就是标称2*25W的我感觉应该是虚标了吧。这么大一点散热片能做到25W?诓我不?

网友:
我现在用29.9的的低音炮,有个响就行

网友:
除了功放,就是喇叭的问题了,这个老物件用的是防磁的喇叭,音质就比市面上的喇叭强点,加上功放的设计,应该差不到哪去。
早年也是亲戚送的2.0有源,音质实在一般,后来跟一个耳朵好的人去电子城淘了2.1的东方红多媒体音箱,音质就好了很多,十多年了依旧再用。就是卫星喇叭的线老化断头,换成好的音频线加插头,又恢复了。
后来拆迁亲戚也买的一套东方红要丢,我直接整好丢咸鱼上包邮170又出了,客人没一丝的意见。

网友A:
1.25W的台式机,单独购买同款音箱至少要800-1000吧,1999年上海房价3100,2019年上海房价均价50000,翻了16倍,也就是这台音箱当时购买币值折合现在人民币12800-16000

你现在拿5000随便买个音箱都能秒这个老货秒得不要不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W的台式机,单独购买同款音箱至少要800-1000吧,1999年上海房价3100,2019年上海房价均价50000,翻了16 ...

是这个道理,当时的电脑是高端产品,就像现在买辆上百万的车,音响能差到哪去吗?

网友:
老的电脑音箱用料就是好,tda2005是好东西

网友:
有个电容鼓了,建议换掉。

楼主:
改改改。。。蓝牙板子进驻。

网友B:
蓝牙版的音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版的音质怎么样?

就是感觉低音不那么给力。

网友C:
觉得用原机2005的板子就好,上面的电容可能要换掉了,然后外加一块不带功放的蓝牙接收板改造。这个蓝牙功放板是数字功放,数字功放输出功率可以做得很大,输出2X25不奇怪,外置电源用笔记本电源最合适了,19V 4.74A的功率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低音不那么给力。

输出功率是不是小呢?与箱子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用原机2005的板子就好,上面的电容可能要换掉了,然后外加一块不带功放的蓝牙接收板改造。这个蓝牙功放 ...

按理说我都24V 5A 输入了。应该功率足够了啊。可是还是低音效果没有改之前好。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我都24V 5A 输入了。应该功率足够了啊。可是还是低音效果没有改之前好。为什么呢 ...

板子的问题吧,一分钱一分货,好像好点的数字功放板那电感用的是空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的问题吧,一分钱一分货,好像好点的数字功放板那电感用的是空心的。 ...

数字功放那散热片这么一点 能提供25W功率输出。我还真不信。估计都是瞎扯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字功放那散热片这么一点 能提供25W功率输出。我还真不信。估计都是瞎扯的吧。 ...

虽然功放板可能有虚标的成分,但数字功放的确可以以很小的体积输出很大功率,数字功放和普通功放的关系就像开关变压器和工频变压器之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功放板可能有虚标的成分,但数字功放的确可以以很小的体积输出很大功率,数字功放和普通功放的关系就 ...

谢谢朋友的指点

网友:
看蓝牙功放板的结构,功放块应该是TDA7492P,330的电感是针对8欧喇叭设计的,4欧喇叭应该采用150的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字功放那散热片这么一点 能提供25W功率输出。我还真不信。估计都是瞎扯的吧。 ...

现在的蓝牙功放板几乎都是数字功放,也就是D类功放,说通俗点就是音频信号调制电源直接输出到喇叭,所以电源效率非常高,小电源也能输出很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蓝牙功放板几乎都是数字功放,也就是D类功放,说通俗点就是音频信号调制电源直接输出到喇叭,所以 ...

嗯 嗯 谢谢朋友指点。认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