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CBM2099量产失败,工具不识别,按照老家的帖子恢复成功!感谢!

楼主(2019-04-09):
手里有个几年前10块钱买的扩容盘,买的时候就知道是扩容的,32g,实际只有4g,还是个8g闪存坏了一半的。。。
本来买回来想做个PE,结果芯邦的主控CD启动有问题,做启动盘不能启动,后来就搁置了。
最近几天翻出来,想换个PE试试,结果量产完成直接不识别了。。。同时有个安国的也挂了。。。
今天翻到老站有个帖子教你怎么短接U盘,试了试,还是挺简单的(一点也不简单)。。。
顺便附上帖子原地址
FLASH短路方法图示(解决U盘量产失败/U盘复位/无法识别硬件等问题)

短接成功,量产中。。。

量产成功,8G海力士,坏到只剩4G也是服了。。。
感谢短接方法的那个楼主!
看帖子的时候没注意是谁。。。结果居然是数码之家管理团队的大佬?感谢阿睦大佬!,刚刚为啥没打楼主的名字。。。因为不认识。。。复制还不好使了。。。
顺便问一下芯邦的主控怎么做CDPE启动?我手里有两个芯邦主控的U盘(算上这个)量产完之后在主板BIOS里不识别,只有在WINDOWS里面可以查看到CDROM

网友A:
启动盘类型在pe制作软件里选择,新的主板用hdd类型最好了,老主板才用cdrom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盘类型在pe制作软件里选择,新的主板用hdd类型最好了,老主板才用cdrom类型 ...

一直都用量产CDROM,兼容性特别好,PE软件制作的有时候启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都用量产CDROM,兼容性特别好,PE软件制作的有时候启动不了。

uefi的主板cd-rom应该也是不支持的。

我后来用it天空的优启通,双模启动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uefi的主板cd-rom应该也是不支持的。

我后来用it天空的优启通,双模启动全支持。 ...

我下的就是微PE,启动好像支持传统BIOS和UEFI双启动,不过我这U盘用那个镜像居然两个U盘都挂了也是服了。。。一个芯邦一个安国,都不是一样主控都能挂。。。

网友(2023-02-24):
双模启动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