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调速开关

楼主(2019-04-09):
博世TSR1080-2-LI调速开关调速簧片坏了,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

楼主:
没得玩了,PCB上面的电阻涂层脱落了

网友:
找个铜片做一个。

网友:
买裸机拆开关

网友:
我的也是坏碳刷那里,刚淘宝了一下全新马夸特开关要78元,真tmd贵,裸机才不到150

网友(2019-08-30):
就是一个普通调速开关,找一个换上,博世也没什么神秘的!

网友(2020-03-20):
国产调速开关4.5元一个,手电钻19一只
买个换下一样用

网友:
现在的国产调速开关好像都用的GS069专用IC,外围原件很少,博世这个好像不是,楼主试试,能换用国产调速开关不?

网友:
用国产的代用了。

网友(2020-05-24):
电源输入正极和场效应管的那个安装铜座是直通的吗?只打开外壳还没拆PCB,感觉电源输入正极和安装座之间还有其他部分

网友:
这种开关我有,我的电机报废了

网友:
不是无刷就好搞  找个差不多的   良明什么 的  烂大街的  调速开关换上去就OK    话说良明的开关我都收藏了几个备用很便宜 ,好像10元左右吧

网友:
我里奇电钻也是调速坏了,和你这个差不多,没有搞定

网友:
买个新的怎么样・_・?

网友(2024-11-15):
我的博世无法调速,只能在最高速转,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