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先锋功放的电源板,开不了机,要怎么修呢

楼主(2019-04-09):
两个鼓包的电容已经在路上了,还有别的需要换吗,那个白色的有点烧黑了的东西好像不能单独换吧,貌似和大变压器是一体的,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国产的先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先锋?

对,国产的先锋,功放DVD一体机

网友B:
直观没发现还有其他损坏~

网友C:
先把孕妇下岗。换上身才正点的黑丝少妇上去。给它来点电看看有无输出。。。经常碰到因怀孕电容,导致保护无输出的开关电源。换了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观没发现还有其他损坏~

谢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孕妇下岗。换上身才正点的黑丝少妇上去。给它来点电看看有无输出。。。经常碰到因怀孕电容,导致保护无 ...

好的,等电容到了马上换上试试,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