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清洗江淮瑞风德尔福节气门。

楼主(2019-04-09):
距离上次清洗节气门有25000km,今天有空再次清洗。
这车的节气门位置设计还是比较靠谱的,非常好拆。

4颗4mm内六角螺丝固定。
全电子式,没有拉线,长安面包车的油门就是拉线的。

没洗的时候看着还不是很脏。

年后买的清洗剂。
一瓶可以洗多次。

清洗后的样子,干干净净。

最后安装复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
节气门插头没插入,踩油门,发动机转速也会提高
只是有抖动现象,(节气门没打开哦啊,浓度太高)
原本我以为油门只是控制节气门的,没想到也会控制喷油量。那种拉线式的节气门,油门只能控制节气门。

网友:
传感器不拆出来洗洗吗?

网友A:
怠速马达在哪

网友:
前天我的标致点火困难,修理厂也给我洗了节气门,还换了火花塞~~

当时我是报了两个问题,一个点火困难,一个空调不冷。
他做了两个项目我还以为节气门是针对空调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马达在哪

这种没有怠速马达,怠速就是靠节气门开启一定开度来调节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没有怠速马达,怠速就是靠节气门开启一定开度来调节怠速。

是电子节气门吧 没拉线的那种吧

如果拉线节气门 那肯定应当有怠速马达 否则 你冷车怠速和热车还能一样 ? 那样的话 环保都过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