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压力锅不加热拆修求助

楼主(2019-04-09):
稀饭烧到一半,突然就不加热了,拆开看,继电器一脚烧了,加焊后不工作,拆继电器测试正常,焊接后主板外接电池测试继电器也正常,插电就是不干活,没有继电器吸合的哒哒声,操作面板按键正常,加热盘50欧,正常,两高压电容已拆检正常,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9-4-12 16:18):
4月12补充:主板上贴片除外,几乎所有元件已拆卸测量,12V5V电压正常,现在怀疑是控制板问题

补充内容 (2019-4-13 15:24):
上午修好了,三极管问题。

网友A:
大概率应该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外接电池使用正常,按钮正常,启动按了不?如果也按了,应该还有那些不显示代号的故障或保护吧,检查传感器和接线

网友B:
继电器是靠一路的通断控制另外一路的通断,本身已经烧黑了,补焊好了,但是要注意可能虽然吸合动作,但是可能另外一路还是不通,比如触点氧化,脏污,变形等等

网友C:
引脚都烧成这样,检查过继电器内部吗?

网友D:
   单试一下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应该是电源芯片坏了

刚刚测试芯片八角输出12.5V,正常吗?5V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是靠一路的通断控制另外一路的通断,本身已经烧黑了,补焊好了,但是要注意可能虽然吸合动作,但是可 ...

说过了继电器拆下来测试吸合,正常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都烧成这样,检查过继电器内部吗?

说过了拆下来测试正常导通,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试一下继电器吧;

帖子交代过拆下来测试正常,外接12V叠层电池吸合,正常导通。

网友:
按你说的测测驱动管

网友:
控制板没给信号吧,还有中间的两根白线还有黑座子接的过热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试一下继电器吧;

带载试的吗?

网友:
我的美的也不加热了,周6 才来搞它。看来美的真不咋地。

网友:
查一下CPU有木有给出继电器的控制信号

网友E:
查看下这个管

网友F:
量量看看这个温控开关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下这个管

板子上测了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量看看这个温控开关通不通。

76kΩ,应该正常吧

网友:
如果板子测试基本正常,那就是单片机掉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