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电池能修复吗?

楼主(2019-04-09):
仓库找到几块电池,都是新的,但时间太久了,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A:
铅酸电池,这么小的容量,还有折腾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这么小的容量,还有折腾的必要吗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管它成功与失败!

网友:
当年的摄像机电池,M7的。

网友:
只要极板不断,充电是能恢复一定容量的。只是各单格的情况不同,最糟糕的一个单格决定了整个电瓶的容量。所以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