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NS1081发热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09):
之前买的板子,太热了降速,只能换板子吗?

网友A:
这个主控插USB2.0口发热小很多,应该是主控工艺太老导致USB3.0的phy功耗巨大,只能用全金属的外壳做好散热

网友:
旧版里有1.89的固件量产下,可以一定程度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插USB2.0口发热小很多,应该是主控工艺太老导致USB3.0的phy功耗巨大,只能用全金属的外壳做好散热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插USB2.0口发热小很多,应该是主控工艺太老导致USB3.0的phy功耗巨大,只能用全金属的外壳做好散热 ...

和工艺没关系,主要是没有独立的vccq引脚,新出的emmc都是1.8V的vccq,强行接在3.3V上肯定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工艺没关系,主要是没有独立的vccq引脚,新出的emmc都是1.8V的vccq,强行接在3.3V上肯定热 ...

我贴3.3V的海力士EMMC4.5用塑料外壳,插在USB3.0上照样热得降速掉盘,用手摸主控温度比emmc高得多,插在USB2.0上发热小很多
USB3.0是5Gbps的,USB2.0才480Mbps,这两个还是独立的phy,功耗差远了

网友:
我试了这个主控读写发热差不多
按理说读发热小

不过当备用的
就乎了

网友(2019-09-02):
主控发热导致的,更改供电 减少文波,会有点改善,但是还是很热,和VCCQ没有什么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