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废旧硬盘做个砂轮机玩。

楼主(2019-04-09):
   手里有几个废旧硬盘,容量太小了,这个才1G多一点。现在都用几T的了。闪存都比它大。
   没啥用了。 跟风做个砂轮机玩玩。

   这是详细数据也看不清, 这是老式并口的吧。试了一下,用旧电脑电源插上能转。这就开拆。

这盘像镜子一样真亮。

   这是硬盘头。

    4个螺丝拆掉的电路板。

    还垫有一层绝缘片。

   拿掉聚氨酯垫。

    拆下的硬盘头总成。

    剩下的光盘。

   全家福大杂会。

  想粘砂布考虑不耐磨,得老换。就找一砂轮片,里径正好合适。把外圈用钳子掰掉些,
  用4个螺丝把住,就可以用了。

   用旧电脑电源带一下,高速运转。电脑的绿线和地线短接,风扇就转了。离开就停。

       转起来有点发飘,使用时得把硬盘固定住。

    发帖完毕。 谢谢坛友指点,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感觉有些不太安全,最好做些防护。

网友:
楼主这硬盘砂轮应该是改得最有实用价值的了,真砂轮比那种贴砂纸的强太多!

网友:
切割片当砂轮用效果不太好,有专门的角磨用砂轮片,装那个更合适

网友:
硕大的电路板!

应该把切割片打孔安装过程描述一下并拍照。

网友:
力道大不大

网友:
这样搞切割片很危险的  不平衡 震动厉害 还容易碎裂 还是用沾盘吧!

网友:
旧物利用的好,只不过功率太小

网友:
转起来发飘是不是桌子太滑了,老邢把砂轮片掰的也不齐会影响动平衡,话说整张砂轮片不同的位置的厚薄也不太一样

网友:
这个创意真好,恭喜楼主又填了新家当。

网友:
也眼馋大家做砂轮机,可惜3.5寸硬盘早年偶全都拆磁铁和镜子了

网友:
直接上砂轮片这个想法很好,我咋没想到呢

网友:
磨个小东西挺好,就是力气比较小。

网友A:
这个功率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够用吗?

磨小东西还行。

网友:
挺实用的,磨个小东西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可有年头了~

网友:
再把碰头架控制一下,把工件夹到架子上,可以想磨多少磨多少
精度达到1磁道。

网友:
发飘说明存在不平衡,是因为切割片的外沿剪切的不规则了。非常不建议这么用切割片,高转速下不安全,万一碎片呢?一个是切割片太薄,它原来的用途是用边缘切割,而不是用侧面打磨,打磨有专门的磨片,受力点不同;另一个是这个电磨没有护罩,再加上切割片的不规则,转动时裸手碰上估计很易受伤。盘片上贴砂纸砂布(可用薄的双面胶粘,为了牢固需满贴),在业余条件下用,远比想象的耐用。
双盘片的,可拆去一个盘片,只用一个盘片减轻负荷。护罩的做法可参考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