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用了4年的动力方万好万家锂电动车电池48v/15ah

楼主(2019-04-09):
老爸骑着跑了趟远路,半路没电了,也充不上电了,平时2个电池轮流用,所以并不费,2014年底买的,拆开看看吧

电池电压58v,输出端无电压,应该是保护板故障,这种保护板不好配啊

楼主:
外壳还打了防水胶,使用48v铅酸充电器充电

网友:
当初多少钱买的
总休来说 值吗

楼主:
800多,另一个4组48v12ah的600多的正常使用中,没想到贵的先坏了,除了上大坡没铅酸劲大外,其他都不错,就是这厂家貌似联系不到了

网友A:
三元电池竟然没有均衡?应该是某一块导致欠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元电池竟然没有均衡?应该是某一块导致欠压保护了

换保护板只有换带均衡的了吧,这种好像某宝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保护板只有换带均衡的了吧,这种好像某宝没有

确定是保护板问题的话换一块普通的就行,直接硅胶固定上就行了

网友B:
这个48V是14串的,算是厚道的,绝大部分48V锂电是13串

这个保护板有点怪,没看到连接每串电池的15口排线,自己量下每串的电压,如果都差不多应该确定就是保护板问题,咸鱼上收一块14串的保护板,不带均衡大概20~3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48V是14串的,算是厚道的,绝大部分48V锂电是13串

这个保护板有点怪,没看到连接每串电池的15口排线, ...

电路板借用他人一张图,可能小板放电用,只靠三端保险,大板充电用,绿线B1和黄线B-3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借用他人一张图,可能小板放电用,只靠三端保险,大板充电用,绿线B1和黄线B-3什么作用 ...

这个还得看具体连接方式才好判断,一般B1是总负极上面的一级,偶尔也有总正极下面一级

网友:
电芯好像没坏,充电时间长一点试试!

网友:
先肉眼看下保护板上是否有损坏件,感觉像是没有,网上有短接激活保护板的例子,我忘了是短接那俩条线了,看看是不是保护板保护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有几块像是鼓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还打了防水胶,使用48v铅酸充电器充电

我这里像是有这种保护板

网友(2019-06-23):
我想问问我有个万好万家锂电池,再使用过程中突然就不放电了。而且还不能充电,用万用表量正负极没电

网友:
这种外壳造型也是奇怪

网友:
测量下哪路管关了

网友:
保护板竟然不带均衡功能 不带均衡用不久 均衡功能的不止是充电均衡 还在充放电的时候检测到一节电池电压过低过高就会断电保护防止损坏电池

网友(2020-01-10):
保护板三端保险丝烧掉了

网友(2022-06-01):
这个电池检测第一时间先检测每组电池的电压,保护板损坏的几率比较小,一般都是其中一组电压低,保护了,如果电压差不多就手动均衡好,买张保护板安装上就好